机器久置开不了机

楼主(2017-02-16):
机器方案为RK3368+RK818,机器插着电池(一直没拔掉),拔掉适配器关机后,如机器马上插适配器上电,可以开机;如隔久一点,如一夜之后,再插适配器上电,发现开不了机,这是测量发现PMIC RK818的各路DCDC有电压,电池有电压,但机器就是不能正常开机,PMIC的I2C 已无信号。请各位帮忙分析下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A:
检查复位电路,另外检查电源管理和电压输出。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或者开机触发芯片坏了
上电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