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的高频环境工作

楼主(2017-02-16):
最近在搞个运放,工作频率在15MHz左右,但是出现放大衰减的情况。所以想找一些原理方面的书籍。找过但是基本是关于晶体管的,求推荐一本专门写这个的书籍。。 运放我用的是高频运放OPA695。

网友A:
什么叫放大衰减?

网友A:
我用过这个运放,你要问,最好将问题描述得清楚一些,数据、电路、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这个运放,你要问,最好将问题描述得清楚一些,数据、电路、等等

说错了。电路其实很简单,就是比例放大电路。实际做出来之后增益达不到,只能到50~60倍的样子,在10MHz时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错了。电路其实很简单,就是比例放大电路。实际做出来之后增益达不到,只能到50~60倍的样子,在10MHz时 ...

OPA695电源电压正负1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错了。电路其实很简单,就是比例放大电路。实际做出来之后增益达不到,只能到50~60倍的样子,在10MHz时 ...

两支33uF/47uF电容打算干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支33uF/47uF电容打算干什么用?

这个可要可不要。。。。对这个频率等级的没有影响。。在实际中因为还有别的电路,考虑的是隔直

网友C:
学电路可以看小日本的书挖,感觉写的都不错。像《OP放大电路设计》、《OP放大器应用技巧100例》这些都是。

对OP有基础,但不知怎么应用设计,可以看日本工程师写的。很实用,工程性也很强。

网友D:
ADI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和TI运算放大器应用指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错了。电路其实很简单,就是比例放大电路。实际做出来之后增益达不到,只能到50~60倍的样子,在10MHz时 ...

没有一点基础啊,还没入门,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E:
C2这样接是否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电路可以看小日本的书挖,感觉写的都不错。像《OP放大电路设计》、《OP放大器应用技巧100例》这些都是。 ...

推荐楼主看这两本书,是把楼主往沟里带。

网友A:
首先,楼主的问题是频响不够,不是什么“放大衰减”。
第二,两个电解电容没有必要。即使一定要隔直,运放反相输入端至少也要有一个电阻接地。如果楼主用的是电压反馈型运放,估计由于IB的影响早就饱和了。
第三,最主要的问题:OPA695是一个电流反馈型运放,尽管其手册给出在放大8倍时有450MHz带宽,在16倍放大倍数时有350MHz带宽,但是楼主没有注意到,这些放大都有一个条件,就是在特定的反馈电阻下才达到的,8倍时的反馈电阻是402欧姆,16倍时的反馈电阻是249欧姆。通常情况下,电流反馈型运放的带宽与反馈电阻近似反比关系,反馈电阻越小带宽越大。楼主的反馈电阻用到10k欧姆,所以其带宽小于10MHz也是意料中的。
建议参阅本人在另一个论坛的一篇帖子:http://bbs.**/thread-51286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的问题是频响不够,不是什么“放大衰减”。
第二,两个电解电容没有必要。即使一定要隔直,运放 ...

谢谢啊。。。我在去认真看一哈手册。。话说这个链接不全,好像被和谐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推荐楼主看这两本书,是把楼主往沟里带。

为什么这么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在去认真看一哈手册。。话说这个链接不全,好像被和谐了。。 ...

呵呵,这个链接不全,是因为这个网站不希望被人引导到另一个网站去
这样吧,我过些时候在这个网站也发一下,你注意看帖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的问题是频响不够,不是什么“放大衰减”。
第二,两个电解电容没有必要。即使一定要隔直,运放 ...
如果楼主用的是电压反馈型运放,估计由于IB的影响早就饱和了

请教这个是什么意思?

如果用的是电流反馈型运放,就没有IB的影响了吗?

网友H:
这个电路能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请教这个是什么意思?

如果用的是电流反馈型运放,就没有IB的影响了吗? ...

电流反馈型运放的反相输入端是内部一个缓冲器的输出,没有IB。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电流反馈型运放的反相输入端是内部一个缓冲器的输出,没有IB。

那么电压型的输入端是因为是晶体管或mos管结构才有ib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推荐楼主看这两本书,是把楼主往沟里带。

那需要看什么书呀?

网友I: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

网友J:
运放里面有很多分布电容吧,高频时,输入电压很大一部分加在分布电容上了,输不出来了。不知这么分析对不对

楼主(2017-03-20):
引用 网友J:
运放里面有很多分布电容吧,高频时,输入电压很大一部分加在分布电容上了,输不出来了。不知这么分析对不对 ...

对就是关于分布电容这里,我需要看一些书,但是什么书里面也没找到,你知道么?能不能推荐一两本书我看看,急

网友J:
引用 楼主:
对就是关于分布电容这里,我需要看一些书,但是什么书里面也没找到,你知道么?能不能推荐一两本书我看看 ...

分析分布电容、分布电感,我只是大概了解原理,感觉比较难,
《高频电子线路》上应该有详细的分析,但估计要很深的《电磁场》物理基础。
做板子的话,信号完整性和电磁兼容性方面,只需记住一些的设计规则就行了吧,比如布线长度越小寄生电感电容越小、导线有环路时环越小越好电磁辐射越小等等,发现st官网的这个文档总结很好《AN1709: EMC design guide for ST microcontrollers 》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 ... 02/stm32f102r8.html

网友K:
大神,你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哈,我最近也在用高频运放,输入信号:正负1V,频率7MHz。想将电压放大为12V左右,但不管用什么高频运放,实际就是不放大,输出电压反而缩小了,怎么解决呢,求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