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恒流源单路震荡,请高手支招

楼主(2017-02-16):
用运放做的LED恒流驱动电路,现在发现电路震荡了,求支招

网友A:
方便的话,请教下高速响应的恒流源方案

网友B:
要达到高速,必须要加MOS驱动电路,输出电流越大,转换时间越短。

网友C:
同意KING555的方案,加上一个C约10nF左右,同时建议在D2处并联1uF电容效果更佳!如果电源不是太稳定,在采样电阻处都可以加上一电容,电流就非常稳定了。线性恒流源就是散热有点大,看你的电流需要多大。稍微大点的,建议2个MOS管驱动。如果不大无所谓。

负载调整率不用考虑了?

楼主:
谢谢,在运放6脚和7脚之间加了100pF电容,把R26改成39Ω后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达到高速,必须要加MOS驱动电路,输出电流越大,转换时间越短。

谢谢

网友D:
运放直接驱动MOS管,由于MOS管输入电容问题,可能会出现问题
串在栅极的电阻不能那么大,2.2K肯定大了,39欧似乎也嫌小,100欧左右合适
补偿电容不需要那么大10NF,100P-470P似乎就可以的
电容大响应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直接驱动MOS管,由于MOS管输入电容问题,可能会出现问题
串在栅极的电阻不能那么大,2.2K肯定大了,39 ...

请问那个12V的稳压二极管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我后面可能会把运放的供电电压调到18V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那个12V的稳压二极管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我后面可能会把运放的供电电压调到18V左右 ...

在高速上,不要用稳压管,要用TVS,因为稳压管的生产制程用的面接触型,电容比较大,一般用低频方面,对运放稳定性构成问题,且转换速度也大打折扣。

网友D:
那个稳压二极管的作用是保护场效应管栅极的,避免被击穿
但是一般场效应管栅极击穿电压都在20v,18v供电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运放直接驱动MOS管,由于MOS管输入电容问题,可能会出现问题
串在栅极的电阻不能那么大,2.2K肯定大了,39 ...

谢谢

网友E(2021-08-14):
感谢感谢,也参考你的做法,成功调好。

网友F:
恒流为啥用MOS管,不能用三极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