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进入standby模式不成功,电流约3mA

楼主(2017-02-16):
上电复位后直接初始化IO,使用按键1控制进入sandby模式,再按键满足条件后执行下列程序:
                PWR_UltraLowPowerCmd(DISABLE);
                PWR_WakeUpPinCmd(PWR_WakeUpPin_1, ENABLE);//设置唤醒方式为外部线路WKUP1
                PWR_EnterSTANDBYMode();
电流从之前运行的13mA降低到了3mA,好像根本无法完全进入standby模式,
请大侠们指正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stm32L151CBT6

网友A:
開發版嗎?還有其他周邊?

网友B:
STANDBY 模式是最极限的低功耗模式了,内部SRAM也会断电,换句话说,进入STANDBY 模式再唤醒是和重启一样的,所有在SRAM中的参数都会丢失,程序从头开始;
代码思路和STOP模式基本一致,不同点如下:
1.第一步是要关闭 RTC.这是考虑在 退出STANDBY 模式之后,RTC并没有关闭的问题,我曾经在这卡了半天!!!特意详细列下来:
⑴使能时钟 APB1Periph PWR
⑵允许配置RTC
⑶然后就是关关关 RTC 时钟,RTCwakeup使能!中断使能等等!!!
2.其他不一样就是最后STOP不使能部分不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ANDBY 模式是最极限的低功耗模式了,内部SRAM也会断电,换句话说,进入STANDBY 模式再唤醒是和重启一样的,所 ...

thank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