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433 IO脚SEL和SEL2怎么使用?

楼主(2017-02-16):
在用户指南查看说明是需要同时设置SEL和SEL2寄存器来操作功能选择,但是我从网上下的程序中只对SEL操作就完成了操作,不需要再操作SEL2寄存器吗? 这是用户手册中的截图

P2DIR &= 0xF0;
P2SEL &=0xF0;   //将P2.0到P2.3设置为输入。

谢谢解疑

相关下载

楼主:
在芯片的数据手册中查找P2口也有这个寄存器可以操作

网友A:
功能选择位,用两个寄存器位4选1。
如果你需要配置的功能,只操作一个寄存器就可以,当然就不需要操作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选择位,用两个寄存器位4选1。
如果你需要配置的功能,只操作一个寄存器就可以,当然就不需要操作另一 ...

那比如我需要数字IO使用的话需要两个寄存器都置0才行啊,只设置一个是0的话还有另一种可能啊

网友B:
你看的程序是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我们以TI的driverlib库函数来看看配置IO时的函数是怎么样的,首先说说怎么看规格书我的芯片是FR5969,也是跟你一样,由两个寄存器来选择IO口功能

然后看看TI的库函数是怎么实现的,这个封装的函数很容易懂得,首先看函数名称,很直白的就说把IO设置会输出口,然后看下面的红框给框住的就代表给指定的寄存器赋值,这里两个寄存器都赋值了。所以说正常来说选择IO口的功能,是要两个寄存器一起配置的

关于你的代码中,只配置了一个寄存器,那是因为另一个寄存器的默认值就是00h,所以就不用配置了,看下图

然后再把IO口的功能选择的详细功能是什么给贴出来了,现在明白了不?

楼主:
寄存器重启后默认值的那个表格,我在用户指南里没有找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寄存器重启后默认值的那个表格,我在用户指南里没有找到啊

还有个方法,当你degug的时候,在配置IO口之前,就定住,看这两个寄存器的值是多少,就代表reset后的值是什么。你要是不放心的话,直接就两个寄存器一起配置,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方法,当你degug的时候,在配置IO口之前,就定住,看这两个寄存器的值是多少,就代表reset后的值是 ...

嗯,可以,我就是看了好多程序IO口操作都只是设置1个寄存器就完事了,一般来说设置两个不是更保险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可以,我就是看了好多程序IO口操作都只是设置1个寄存器就完事了,一般来说设置两个不是更保险吗? ...

用driverlib库函数的话,的确是所有的设置都是配置了两个寄存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比如我需要数字IO使用的话需要两个寄存器都置0才行啊,只设置一个是0的话还有另一种可能啊 ...

你般msp430复位后,io默认的都是第一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般msp430复位后,io默认的都是第一功能

谢谢灰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般msp430复位后,io默认的都是第一功能

好的,谢谢版主,这个说明有在数据手册中说明吗?

网友C:
不是两个寄存器设置配置说明吗

网友C:
配置P2SEL为0 就是普通的IO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版主,这个说明有在数据手册中说明吗?

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