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apture Input / Compare Output怎么理解

楼主(2017-02-16):
我在datasheet中多处看到这个英语,怎么理解,谷歌翻译感觉理解不了。
例如
–CC31IO...CC0IO, the capture input / compare output lines of the CAPCOM units,

网友A:
capture input :捕获输入
compare output :比较输出;
CAPCOM units:比较单元啊
你可以分开翻译,参考百度

网友B:
后面那个是比较单元的比较输出端口。

网友B:
你最好找个教程,中文版的看看吧。

网友C:
斜杠两边是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pture input :捕获输入
compare output :比较输出;
CAPCOM units:比较单元啊

就是这个翻译不好理解, 输入 输出  好理解。
关键是捕获输入,我理解为 主机自己查询端口有没有输入,不用从机提醒,对吗、。
比较输出的 比较是什么意思,完全不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那个是比较单元的比较输出端口。

谷歌也是翻译成比较输出, 输出能理解,理解不了比较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那个是比较单元的比较输出端口。

谷歌也是翻译成比较输出, 输出能理解,理解不了比较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斜杠两边是分开的。

谢谢 ,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翻译不好理解, 输入 输出  好理解。
关键是捕获输入,我理解为 主机自己查询端口有没有输入,不 ...

嗯,不用程序干预;
配置好,硬件有这样的功能;

中断程序处理下有用信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不用程序干预;
配置好,硬件有这样的功能;

谢谢,你说的硬件自己有接收输入的功能, 我理解了

比较输出的比较怎么理解,跟谁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不用程序干预;
配置好,硬件有这样的功能;

想同了,应该是有个比较单元,当这个单元的数据与定时器一样的时候,就输出

楼主:
明天结贴了

网友D:
找一下datasheet内的详细说明.
或者你看的是Datasheet的精简版,一般都会有详细说明和逻辑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谷歌也是翻译成比较输出, 输出能理解,理解不了比较是什么意思

就是跟你设定的完成比较后,会从这个端口输出个高电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