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与以太网进行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7-02-16):
目前想利用MSP430f149单片机实现与以太网的通信,由于430没有集成以太网控制器,目前的想法是通过ENC28J60或RTL8019以太网控制器芯片来实现,据我所知ENC28J60与MCU的接口是SPI的,但不清楚RTL8019与MCU的连接方式是不是除了MII等方式有更简单的接法(430引脚资源有限),价格方面淘宝上ENC28J60与RTL8019貌似也不相上下,另外,不知430单片机的存储空间是否能满足需求,所以望有此方面经验的大神指导一二。如果各位有更好(价格低廉,接口简单)的以太网控制芯片可以推荐

网友A:
看你用的芯片,phy、phy+mac、phy+mac+tcp/ip stack等,随着硬件实现的协议层数越多,成本越高。

网友B:
一般应用F149存储空间足够了

网友B:
RTL8019与mcu的连接方式,请翻阅RTL8019的手册

网友C:
Wiznet W5100/5200/5300/5500 与单片机接口spi或者是8/16bit bus。

网友D:
只实现phy的最便宜,可能几块钱才,但是一层层软件写上去,实在是划不来。

网友E:
W5110这个模块呢。

网友E:
现在有wifi模块,这个接口设计也不难。

网友F:
W5500应该就符合

网友G:
符合的芯片应该很多的

网友H:
ENC28J60这个芯片做以太网通信就行

网友H:
TIVA产品就自带以太网的模块。

网友I:
ENC28J60这个芯片就可以。

网友I:
SPI 接口的 ENC28J60

网友J:
推荐ENC28J60

网友J:
现在使用STM32和ENC28J60可以移植LwIP。

网友:
引用 网友F:
W5500应该就符合

这个得看用什么接口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TIVA产品就自带以太网的模块。

那是评估板上自带的网络接口。

网友K:
ENC28J60与MCU的接口是SPI,读取速度更快。

网友K:
ENC28J60性能也可以,操作简单方便。

网友L:
ENC28J60价格的确要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