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软件仿真

楼主(2017-02-16):
在ccs  Setup Code Composer Studio v3.3  plaform 中选择simulator,软件仿真,CCS软件打不开!!

网友A:
正常连接开发板可以不,建议:
重新安装CCS3.3

网友B:
怎么不安装新版本的CCS

网友C:
每次先打开CCS setup,从CCS setup里面再启动CCS就可以。

网友D:
怎么不用更高版本的CCS软件呢?

网友D:
Code Composer StudioV5的性能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