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JLINK下载运行正常拔掉JLINK运行中断

楼主(2017-02-16):
我编好的程序,通过JLINK下载运行正常,但拔掉JLINK(另有电源的)则运行中断,插上继续运行

网友A:
难道是程序存到了JLINK里面?

网友B:
我的stm32 也出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呢!

网友C:
你把jlink全部拔下来,不要只拨usb口的,试一下

楼主:
按照楼上所给方法,搞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jtag口上有很多地,估计这样影响arm芯片的复位操作吧。

网友E:
大多数情况是由于复位造成的,可能jlink影响了mcu的复位脚。

网友E:
或者是不是JLINK共用端口干扰了呢?

楼主:
结贴了,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就是影响了芯片的复位操作了。

网友F:
如果单步调试没有问题,说明你的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F:
断开连接之后,重新复位试试看。

网友G:
你使用的什么编译器?

网友G:
以前用过IAR出现过着毛病,然后用keil就可以了。

网友H:
使用Jlink运行就是代码没有问题

网友H:
你使用的哪一个MCU?

网友:
是不是需要重新复位电路才行

网友:
下载程序之后,重新上电试试能不能运行。

网友I:
单片机没有复位。

网友I:
你应该设置的是单步调试。

网友J:
jtag口上有reset,可能会受干扰而复位

网友K:
jlink连接有mcu的复位脚,jlink受影响了吧

网友L:
这个是在仿真状态下吗?

网友L:
检查一下硬件电路,存在问题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程序存到了JLINK里面?

jlink能保存程序?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我的stm32 也出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呢!

运行代码存在问题,重新上电试试。

网友N:
jlink影响了mcu的复位脚

我有一块430的板子,自己画的,插上仿真器板子总是复位,拔下来就没事了,很奇怪

网友O:
是不是正在单步调试程序?

网友O: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程序存到了JLINK里面?

还能下载到jlink里面吗?

网友P:
应该不是Jlink的问题,你的芯片存在问题。

网友P: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程序存到了JLINK里面?

程序还能保存到Jlink?开玩笑呢。

网友Q:
断电之后,再拔下来jlink

网友Q:
带电插拔Jlink可能会造成芯片烧毁。

网友R:
是你的软件没有下载到单片机里面。

网友R:
如果是单步调试能够运行就是下载ram里面了。

网友:
如果是下载之后,才能运行就是程序没有下载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程序存到了JLINK里面?

J-link里面怎么能够下载程序?

网友S:
插上之后,需要重新下载程序吗?

网友S:
可能没有下载程序到Flash里面。

网友T(2017-03-29):
不会是用的jlink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