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安装不了驱动

楼主(2017-02-16):
中颖的PRO-06为什么安装不了驱动,win7 32  64都不行呢?请高手回复下,谢谢!

网友A:
有没有现成的驱动安装,支持PRO-06的呢?

楼主: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是不是数字签名被禁止了》 我现在WIN7每次开机,按F8进入黑屏模式,把“禁止数字签名给选了”,然后开机,就OK了!

网友C(2017-04-1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驱动程序安装上了,但是打开烧录软件查找不到pro-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