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进制和浮点数之间的运算

楼主(2017-02-16):
小弟最近在写MODBUS协议程序,遇到十六进制和浮点数之间的运算问题

楼主:
假如我发送一查询请求:01 03 00 00 00 02 CRC
然后收到应答帧:        01 03 04 08 22 38 4E CRC
我需要的数据是 08 22 38 4E,转换成10进制就是8345678,因为MODBUS协议是十六进制数据传输的,但是我希望处理成浮点数 83456.78,请问我该怎么处理,谢谢了!

网友A:
定点处理。

网友B:
先是把这些十六进制的数通过移位处理的换算成32位的数的就可以的。。

网友C:
然后再将该数值的除以100的,需要强制转换成浮点数的啊,即float型或者double型的即可。

网友D:
这个是不算复杂的哦,先设置一个32位的长整型变量的,将这些十六进制数通过算法规整到一块的,再将其强制到float型的数据的也可以的。

网友E:
你说的这个什么运算关系?

网友E:
这个之间的运算没有什么关系,直接转换就行吧。

网友F:
设置一个32位的长整型变量的,将这些十六进制数通过算法规整到一块的,再将其强制到float型的数据

网友G:
是字符串之间的转换吗?

网友H:
这个是专门有相关的算法可以采用的

网友I:
看样子楼主只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些modbus基础知识,但是不够系统和全面。
其实,modbus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如果不注意有很多坑,
特别是寄存器的位数,大小端处理,浮点数,长整数的处理等等。
目前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书籍系统介绍,帮助理解的。

刚刚搜了一下,只有最近清华出版的《Modbus软件开发实战指南》不错,
应该是Modbus开发方面第一书,很系统很全面,各种代码都是开源的。
内容着重讲述如何快速入门并精通Modbus软件开发技术,
适用于初学Modbus通信协议的读者,可以看看。
item.jd.com/11536091028.html

网友I:
不用转换啊,你应该问的是高低位字节序的问题。
本来浮点数是4个字节,这4个字节存放到Modbus中,需要2个Modbus地址的寄存器。
这样就存在高低位、字节序的问题。
假设浮点数4个字节分别是A B C D,  如果存放到Modbus寄存器的时候,以BA DC方式的话,
读取的时候,需要交换字节序,否则就乱套了。

当然,具体存放方法编程者可以自己定义,但是Master和Slave端必须统一了。

网友J:
遇到换算问题么?

网友J:
运算遇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I:
另外一个,分享一个学Modbus必备:
http://www.binaryconvert.com/convert_float.html

任意数的十进制和16进制互转工具

网友K:
遇到的MODBUS的什么问题?

网友K:
十六进制和浮点数之间的运算有什么问题?

网友L:
寄存器的位数,浮点数,长整数的处理要注意的

网友M:
楼主也没有说遇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M:
IEEE标准的32位浮点数?

网友N:
你的代码看一下,转换很难吗

网友N:
这个可以在21ic下载modbus的程序。

网友O(2017-03-19):
是高低位字节序的问题。

网友P:
这个是有相关的转换算法的

网友Q:
将40800000转换为10进制数,方法如下:

Modbus浮点数转换示例
Modbus浮点数转换示例
先将16进制数转成二进制数01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位符号位(SIGN)=0
8位指数位(EXPONENT)=10000001=129[10进制]
23位尾数位(MANTISSA)=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尾数=1 .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10进制]
套入公式得SGL=(-1)^0*1.0000000*2^(129-127)=4

网友Q:
VB转换方法:

Private Declare Sub CopyMemory Lib "kernel32" Alias "RtlMoveMemory" (Destination As Any, Source As Any, ByVal Length As Long) ‘定义

Dim A(3) As Byte
Dim d As Single
A(0)=&H00
A(1)=&H00
A(2)=&H80
A(3)=&H40
CopyMemory d, A(0), 4
' 结果d=4

网友R:
遇到什么问题?不能转换?

网友R:
这个都在modbus协议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