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想在板子上安装这个开关底座,ad10上这个如何画封装

楼主(2017-02-16):
想在板子上安装这个开关底座,ad10上这个如何画封装,希望得到帮助?

网友A:
你是想将这个插座直接焊接到板子上吗

网友A:
如果是想在板子上直接安装这个插座,建议还是算了。你下插拔电源线的时候板子得承受多大的力啊

网友B:
目前没有见到过板子上焊插座的。
一般都是固定在外壳。
电路板承受不了反复拔线的力吧

网友C:
有脚位尺寸了 还画不出来吗

网友D:
1 大多数的应用都是固定在外壳上的
2 焊板子上也不是不可以,考虑好拔插力等
3 结合实物,图纸,画个封装不难的 画好 打印出来,扣洞 安装试试,定多两遍 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想在板子上直接安装这个插座,建议还是算了。你下插拔电源线的时候板子得承受多大的力啊 ...

只是画个槽放进去,但是我不会画这种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没有见到过板子上焊插座的。
一般都是固定在外壳。
电路板承受不了反复拔线的力吧 ...

我准备只画个槽,放进去,但不知道怎么在PCB中画这种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准备只画个槽,放进去,但不知道怎么在PCB中画这种槽

你这个槽是在中间?
边上的话,你直接预留那个位置就行吧?
如果没错了的话,应该是用keepout层画那个槽,或者用机械层画就行了。
(有的厂商规定,keepout 和 机械层仅能出现一个,既然不在上面的话,就用keepout层。)
你画玩,可以提前给那边制版技术人员沟通一下,这个行不行方式表示那个地方开槽。说明你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准备只画个槽,放进去,但不知道怎么在PCB中画这种槽

看来你内部空间挺紧凑呀,我用过这个插头的,都是外部机械结构就固定了跟板子没有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槽是在中间?
边上的话,你直接预留那个位置就行吧?
如果没错了的话,应该是用keepout层画那个槽 ...

谢谢你的建议,我画的板子元器件很少,所以想直接插在上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我画的板子元器件很少,所以想直接插在上面!

这样的。如果有外壳,最好是固定在外壳上

网友E:
这有何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