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和mpu9050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7-02-16):
mpu6050和mpu9050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下载数据手册,对比下就知道了吧。

网友B:
支持的接口不一样,前者支持的是I2C,后者支持I2C/SPI。

网友C:
mpu6500与mpu6050的区别是mpu6500支持SPI通信

网友D:
应该是mpu9150吧,9050没有用过和听过

网友E:
以开头的数字为标识,6050是六轴加速度计,9050是九轴加速度计。

网友F:
MPU-6050产品为全球首例六轴运动感测追踪(MotionTracking)组件,专为须要低功耗、低成本、高性能的消费性电子产品设计。
MPU-6000系列产品包含InvenSense的运动感测融合演算(MotionFusion)与运行校正韧件(run-time calibration firmware),可让采用运动感测功能之产品的制造商,省去挑选、检测、在系统阶段整合各别组件时所须的费用与麻烦,并保证其感测组件融合算法(sensor fusion algorithms)与校正程序(calibration procedures),能提供消费者最佳性能(optimal performance)。

网友G:
六轴加速度和九轴加速度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H:
六轴陀螺仪叫六轴动作感应器比较合适 是三轴陀螺仪和加速计的合称 如果有三轴陀螺仪也有加速计那就具有六轴动作感应

网友I:
九轴感测组件是:三轴加速度计、三轴陀螺仪、三轴磁强计,

网友J:
所谓的九轴传感器,其实只是把多个子传感器,包括:陀螺仪、加速度计、磁传感封装成一个器件,因为这三个传感器分别都是三轴的,累加起来称作九轴。

网友K:
九轴是加速度计、陀螺仪和磁力计的集成,主要测量的是三轴的加速度(三个方向的倾角)、三轴的转动角速度和三个方向的磁力,常用的有MPU9255。

楼主(2017-04-19):
引用 网友E:
以开头的数字为标识,6050是六轴加速度计,9050是九轴加速度计。

到时候估计还会出个12轴之类的,都会加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