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估算一个电池可以支持系统运行多久呢?

楼主(2017-02-16):
(无正文)

网友A:
计算消耗的电流,然后p=I2RT,这样就可以计算了吧。

网友B:
有个功率表的,实际运行一段时间看看消耗的功率就知道啦。

网友C:
知道系统消耗的电流,然后知道电池的电量,就可以计算了。

网友D:
要结合电池的充放电曲线来评估的,不是那么简单的。

楼主(2017-04-19):
引用 网友D:
要结合电池的充放电曲线来评估的,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呀,实际比这个复杂的多,要留很大的域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