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的运行机制是什么的,如何保证程序可以稳定运行呢

楼主(2017-02-17):
看门狗的运行机制是什么的,如何保证程序可以稳定运行呢

网友A:
在系统运行以后也就启动了看门狗的计数器,看门狗就开始自动计数,如果到了一定的时间还不去清看门狗,那么看门狗计数器就会溢出从而引起看门狗中断,造成系统复位。所以在使用有看门狗的芯片时要注意清看门狗(俗称喂狗)。

网友B:
在由单片机构成的微型计算机系统中,由于单片机的工作常常会受到来自外界电磁场的干扰,造成程序的跑飞,而陷入死循环,程序的正常运行被打断,由单片机控制的系统无法继续工作,会造成整个系统的陷入停滞状态,发生不可预料的后果,所以出于对单片机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的考虑,便产生了一种专门用于监测单片机程序运行状态的芯片,俗称"看门狗"(watchdog)。

网友C:
导致单片机程序跑飞和死机的原因可能是软件本身的错误,也有可能是电磁干扰,软件原因导致的故障应通过改进软件的方法来解决,而担心干扰对系统的影响可使用看门狗电路来做一层防护。

网友D:
看门狗就是一个计数器,有一个输入用于复位计数值,有一个输出用于计数溢出时复位单片机,单片机程序应在计数器溢出前对其进行复位操作(这个过程也叫喂狗)否则自己将遭到复位。看门狗通常的用法是在主循环里加一个喂狗指令,当单片机遭遇死机或程序跑飞时这个喂狗指令得不到执行,直到看门狗计数器溢出复位单片机,这样即达到了当单片机遇到死机时能让它重新执行的目的。

网友E: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看门狗相当于最高机级别的中断呢?

网友F:
一直有一个疑问,我们为什么要用看门狗呢?

网友G:
看门狗故名思义就是充当狗的作用,用作看门的。当出现东西丢失的时候,狗就起作用了。

网友H:
当系统碰到外部的干扰处于当机状态的时候,看门狗就会动作,让芯片进行复位重启。

网友I:
单片机的看门狗该如何使用呢?

网友J:
带复位输入及溢出信号的计数器电路都可充当看门狗。

网友K:
某些单片机内部就有看门狗,并且提供专用的喂狗指令。这种情况下,只需要在程序中初始化看门狗,然后,定时执行一次喂狗指令即可。

网友L:
保证系统的稳定运行,看门狗只是一个保障作用,主要还是系统和程序本身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