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访问一个网址获取数据,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7-02-17):
想用单片机访问一个网址获取数据,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可以实现的,理论上单片机可以干任何事情

网友B:
可以用串口/以太网/或者usb来实现

网友C:
用PC机写程序,通过串号获取数据,然后保存到数据库
然后WEB页面获取数据库的数据

网友D:
网页写数据到数据库,然后在运行一个上位机软件每几秒读一次数据库,然后根据不同的数值,向串口发送不同的命令,单片机接收到命令之后做出相应的动作

网友E:
把单片机作为网络服务器就可以的

网友F:
单片机通过lwip协议栈不断向服务器发http请求,如果界面有指令就将指令通过http的response对象返回给单片机,单片机校验response对象的内容,若有消息则解析指令,若没有则不做响应。

网友G:
单片机作为一个简单的web服务器,页面做几个简单的按钮 。网上搜野火的enc28j60代码

网友H:
刚做过JSP控制单片机 原理是串口通信

网友I:
Stm32+enc28j60+lwip可以解决

网友J:
服务器上跑了一个daemon,收集单板过来的数据入库,然后PHP从库里拿数据展示就行了

网友K:
可以任意单片机加网络模块,也有自带网络模块的单片机。比如stm32f107系列

网友L:
用的是http协议,单片机主动向服务器发请求,服务器的命令通过http的响应传达给单片机。

网友M:
首先需要一台VPS主机,上面需要运行socket上位机程序。至于系统和上位机程序的语言,就看你擅长什么了。上位机程序需要接受socket通信的信息。然后GPRS模块通过AT指令可以发送socket数据。通过AT指令设置好发送目的IP,端口等等,发送到上位机程序,上位机程序再进行入库操作即可。

网友N:
网页利用form可以post一个表单(也就是cgi),单片机程序http层解析到post就调用cgi部分程序处理,web就用js+html写,stm32程序移植lwip就行,很多开发板都有参考例程!

网友O:
首先要有一个线路(如以太网卡,GPRS模块等),然后要有一个IP协议栈,能处理TCP/IP协议以及HTTP协议,然后才能给其它客户端发送网页,内容就可以通过填单加入了。

网友P:
建个服务器,单片机用wifi模块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