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请问TIM的复位从模式的首脉冲不正确,怎么办

楼主(2017-02-17):
使用TIM的复位模式TIM_SlaveMode_Reset
安装手册上讲,在触发信号上沿复位后计数器重新从0开始
根据我的设置,应该是触发信号后输出高电平,但是实际结果有意外
如图所示,当触发信号来临时,如果原来是高电平,则会导致复位后的首脉冲(绿色箭头处)丢失;如果原来是低电平,则正常。
红色曲线是我模拟画的计数器值的曲线,理论上讲在图中触发信号处复位时,计数器的值仍然小于预设的比较值CCR,脉冲应该保持不翻转才对啊?现在翻转了,是为什么呢?

楼主:
究竟为什么呀
手册里明明写了只要cnt<CCR,输出就是高电平
为什么会在cnt=0时,发生意外翻转?
快要疯了。。。
另外请问,怎么联系到st的技术支持 @香水城

网友:
去ST官方找找看,有没有技术支持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