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D口有必要加ESD器件么

楼主(2017-02-17):
大神,
  在电路板设计中,比如USB口这种可能接触到人体的,都加TVS防静电。
现在设计一批板子,SWD口有没有必要加上这个。。。。。
多谢!

网友A:
SWD一般是操作人员(工人和工程师)才能接触到的,一般要求带手环,那就可以不加,如果你的工厂纪律松散,或者用户可能接触到SWD接口,你就得考虑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D一般是操作人员(工人和工程师)才能接触到的,一般要求带手环,那就可以不加,如果你的工厂纪律松散, ...

多谢!

网友B:
SWD接口速度可能会很快,要加ESD器件的话也要选高速的,用低速的ESD的话到时候程序都烧不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