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开关电源光耦+TL431反馈参数计算

楼主(2017-02-17):
如下图,请问如何选取R5,R3的值? 因为我看开关电源ic的规格书,上面说流入fb脚的电流大于49uA时,开关电源断开。
然后我就纠结了,究竟光耦两端电压为多少时(这个电压影响到光耦的IF,进而影响到光耦次级电流,而且这个关系不是线性的!
不知道怎么确定。),达到开关电源断开的临界值呢?
并且,fb引脚本身是有电压的吗?不然就算光耦导通了,哪来的电动势去产生电流给fb脚呢?难道光耦自己会产生电流?

楼主:
还有就是TL431的问题,我只知道根据Vref 计算输出电压,而且TL431规格书上的参考电路都是Vk 和Vout连在一起的,这电路里面没有连在一起,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分析了Vk了。。。

网友A:
PC817是线性光耦,这个关系应该手册中会有图,
关于fb pin是否有电压的问题不好说,我理解,光耦导通是是靠感光管的光电流,不应该是fb pin的电压。
另外,光耦的暗电流,需要关注,pc817  max  10-7A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817是线性光耦,这个关系应该手册中会有图,
关于fb pin是否有电压的问题不好说,我理解,光耦导通是是靠 ...

我刚刚仔细看了一遍规格书,大概搞清楚了,温度25度时,pc817在Vf=1到vf=1.5的变化区间,对应的If值从
0变化到200ma,典型值为20ma。然后再看Vce和Ic在If等于20ma时的曲线关系,发现即使Vce等于0时(即我这种连接状态),Ic变化特别迅速,所以大概取一个估值计算即可。我打算取1.2v,20ma来计算反馈

楼主:
搞清楚了!TL431的拓扑图如下,电路实际上是取Rref的值为反馈的,内部有一个比较器,当Rref大于内部基准电压2.5v时,三极管导通电流快速增大;
当Rref小于内部基准电压2.5v时,三极管导通电流快速减小;回到电路中,比如12v升为13v时,Rref大于2.5v,此时三极管导通电流增大。
流过光耦的电流增大,产生反馈,开关电源关断,拉低12v,反反复复,使得输出在12v附近微小波动。
因此,R3的取值其实无所谓,只需保证不要太大使得流入光耦电流太小,不要太小使得烧坏光耦,就行了。

网友B:
本想给你个参考贴 ,可惜我发不了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想给你个参考贴 ,可惜我发不了链接

复制一下链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