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新手求助】使用mplabx+pickit3,无法连接到芯片

楼主(2017-02-17):
如图,可以看到ide成功连接到了pickit3 但是连接到芯片的时候显示

Format specifier '%x'

已确定连线无误(芯片直连pickit3,无外接元件)

复位脚连了吗?刚开始连接4条线就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A(2017-03-22):
将外部供电改为PICKIT3供电  再试一下

网友B(2019-05-22):
现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C:
数据线没连好

网友D:
连接问题或者供电模式问题

网友E:
解决了没?

网友F(2021-04-26):
引用 网友B:
现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现在解决了没,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G:
供电模式问题,或者PICKIT3固件没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