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新手,请教,我们的开关电源13009老是烧坏,原因是由于摄像头进去直接就是50v1000uf

楼主(2017-02-17):
新手,请教,我们的开关电源13009老是烧坏,原因是由于摄像头进去直接就是50v1000uf的电容。摄像头接多了,瞬间启动电流很大,造成开关电源容易烧坏13009. 请问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动摄像头和开关电源都行

网友A:
你的摄像头有没有红外灯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摄像头有没有红外灯啊 ???

有的

网友A:
减轻复杂,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轻复杂,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负载并不大。。只是启动电流大。。。能改一下开关电源吗

网友B:
摄像头电源串NTC

网友C:
用平均电容技术,设计达到要求的峰值电流

网友D:
逐一挂载各个摄像头呢?不过得加开关。不然就参考一般电源的软启动电路。

网友E:
在电路中串个大电感行不行,增大电路的惯性

我看可以

网友F:
开关电源加软启动,加限流电路,

网友G:
软启动软启动软启动,重要的说三遍,至于怎么实现,你没给详细原理图,所以自己实现去

网友H:
过流保护可能在这点上起不了作用…
      原因是上电瞬间开关电源就过流损坏了!…没有“生成”自己的工作电压!保护电路无法工作。
      软启动倒是一个妙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逐一挂载各个摄像头呢?不过得加开关。不然就参考一般电源的软启动电路。 ...

逐个启动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停电了,再来电的话,也会出现问题

网友I:
粗暴的串电阻,简单解决行不

网友J:
窜一个热敏电阻就可以解决

网友K:
加NTC或者P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