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一种串口高效收发思路及方案

楼主(2017-02-17):
    摘要:本文在探讨传统数据收发不足之后,介绍如何使用带FIFO的串口来减少接收中断次数,通过一种自定义通讯协议格式,给出帧打包方法;之后介绍一种特殊的串口数据发送方法,可在避免使用串口发送中断的情况下,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

1.  简介

       串口由于使用简单,价格低廉,配合RS485芯片可以实现长距离、抗干扰能力强的局域网络而被广泛使用。随着产品功能的增多,需要处理的任务也越来越复杂,系统任务也越来越需要及时响应。绝大多数的现代单片机(ARM7、Cortex-M3)串口都带有一定数量的硬件FIFO,本文将介绍如何使用硬件FIFO来减少接收中断次数,提高发送效率。在此之前,先来列举一下传统串口数据收发的不足之处:

  • 每接收一个字节数据,产生一次接收中断。不能有效的利用串口硬件FIFO,减少中断次数。
  • 应答数据采用等待发送的方法。由于串行数据传输的时间远远跟不上CPU的处理时间,等待串口发送完当前字节再发送下一字节会造成CPU资源浪费,不利于系统整体响应(在1200bps下,发送一字节大约需要10ms,如果一次发送几十个字节数据,CPU会长时间处于等待状态)。
  • 应答数据采用中断发送。增加一个中断源,增加系统的中断次数,这会影响系统整体稳定性(从可靠性角度考虑,中断事件应越少越好)。
  • 针对上述的不足之处,将结合一个常用自定义通讯协议,提供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2.  串口FIFO

       串口FIFO可以理解为串口专用的缓存,该缓存采用先进先出方式。数据接收FIFO和数据发送FIFO通常是独立的两个硬件。串口接收的数据,先放入接收FIFO中,当FIFO中的数据达到触发值(通常触发值为1、2、4、8、14字节)或者FIFO中的数据虽然没有达到设定值但是一段时间(通常为3.5个字符传输时间)没有再接收到数据,则通知CPU产生接收中断;发送的数据要先写入发送FIFO,只要发送FIFO未空,硬件会自动发送FIFO中的数据。写入发送FIFO的字节个数受FIFO最大深度影响,通常一次写入最多允许16字节。上述列举的数据跟具体的硬件有关,CPU类型不同,特性也不尽相同,使用前应参考相应的数据手册。

3.  数据接收与打包

       FIFO可以缓存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因此我们可以利用FIFO来减少中断次数。以NXP的lpc1778芯片为例,接收FIFO的触发级别可以设置为1、2、4、8、14字节,推荐使用8字节或者14字节,这也是PC串口接收FIFO的默认值。这样,当接收到大量数据时,每8个字节或者14个字节才会产生一次中断(最后一次接收除外),相比接收一个字节即产生一个中断,这种方法串口接收中断次数大大减少。

       将接收FIFO设置为8或者14字节也十分简单,还是以lpc1778为例,只需要设置UART FIFO控制寄存器UnFCR即可。

       接收的数据要符合通讯协议规定,数据与协议是密不可分的。通常我们需要将接收到的数据根据协议打包成一帧,然后交由上层处理。下面介绍一个自定义的协议帧格式,并给出一个通用打包成帧的方法。

       自定义协议格式如图3-1所示。

帧 首
地址号
命令号
长 度
                                       数                                 据
校 验

图3-1 公司常用通讯协议格式

  •   帧首:通常是3~5个0xFF或者0xEE
  •   地址号:要进行通讯的设备的地址编号,1字节
  •   命令号:对应不同的功能,1字节
  •   长度:数据区域的字节个数,1字节
  •   数据:与具体的命令号有关,数据区长度可以为0,整个帧的长度不应超过256字节
  •   校验:异或和校验(1字节)或者CRC16校验(2字节),本例使用CRC16校验

       下面介绍如何将接收到的数据按照图3-1所示的格式打包成一帧。

3.1 定义数据结构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1.  typedef struct {
  • 2.      uint8_t * dst_buf;                  //指向接收缓存
  • 3.      uint8_t sfd;                        //帧首标志,为0xFF或者0xEE
  • 4.      uint8_t sfd_flag;                   //找到帧首,一般是3~5个FF或EE
  • 5.      uint8_t sfd_count;                  //帧首的个数,一般3~5个
  • 6.      uint8_t received_len;               //已经接收的字节数
  • 7.      uint8_t find_fram_flag;             //找到完整帧后,置1
  • 8.      uint8_t frame_len;                  //本帧数据总长度,这个区域是可选的
  • 9.  }find_frame_struct;

3.2 初始化数据结构,一般放在串口初始化中

[html] view plain copy
print?

  • 1.  /**
  • 2.  * @brief    初始化寻找帧的数据结构
  • 3.  * @param    p_fine_frame:指向打包帧数据结构体变量
  • 4.  * @param    dst_buf:指向帧缓冲区
  • 5.  * @param    sfd:帧首标志,一般为0xFF或者0xEE
  • 6.  */
  • 7.  void init_find_frame_struct(find_frame_struct * p_find_frame,uint8_t *dst_buf,uint8_t sfd)
  • 8.  {
  • 9.      p_find_frame->dst_buf=dst_buf;
  • 10.     p_find_frame->sfd=sfd;
  • 11.     p_find_frame->find_fram_flag=0;
  • 12.     p_find_frame->frame_len=10;
  • 13.     p_find_frame->received_len=0;
  • 14.     p_find_frame->sfd_count=0;
  • 15.     p_find_frame->sfd_flag=0;
  • 16. }

3.3 数据打包程序

[html] view plain copy
print?

  • 1.  /**
  • 2.  * @brief    寻找一帧数据  返回处理的数据个数
  • 3.  * @param    p_find_frame:指向打包帧数据结构体变量
  • 4.  * @param    src_buf:指向串口接收的原始数据
  • 5.  * @param    data_len:src_buf本次串口接收到的原始数据个数
  • 6.  * @param    sum_len:帧缓存的最大长度
  • 7.  * @return   本次处理的数据个数
  • 8.  */
  • 9.  uint32_t find_one_frame(find_frame_struct * p_find_frame,const uint8_t * src_buf,uint32_t data_len,uint32_t sum_len)
  • 10. {
  • 11.     uint32_t src_len=0;
  • 12.
  • 13.     while(data_len--)
  • 14.     {
  • 15.         if(p_find_frame ->sfd_flag==0)
  • 16.         {   //没有找到起始帧首
  • 17.             if(src_buf[src_len++]==p_find_frame ->sfd)
  • 18.             {
  • 19.                 p_find_frame ->dst_buf[p_find_frame ->received_len++]=p_find_frame ->sfd;
  • 20.                 if(++p_find_frame ->sfd_count==5)
  • 21.                 {
  • 22.                     p_find_frame ->sfd_flag=1;
  • 23.                     p_find_frame ->sfd_count=0;
  • 24.                     p_find_frame ->frame_len=10;
  • 25.                 }
  • 26.             }
  • 27.             else
  • 28.             {
  • 29.                 p_find_frame ->sfd_count=0;
  • 30.                 p_find_frame ->received_len=0;
  • 31.             }
  • 32.         }
  • 33.         else
  • 34.         {   //是否是"长度"字节? Y->获取这帧的数据长度
  • 35.             if(7==p_find_frame ->received_len)
  • 36.             {
  • 37.                 p_find_frame->frame_len=src_buf[src_len]+5+1+1+1+2; //帧首+地址号+命令号+数据长度+校验
  • 38.
  • 39.                 if(p_find_frame->frame_len>=sum_len)
  • 40.                 {   //这里处理方法根据具体应用不一定相同
  • 41.                     MY_DEBUGF(SLAVE_DEBUG,("数据长度超出缓存!\n"));
  • 42.                     p_find_frame->frame_len= sum_len;
  • 43.                 }
  • 44.             }
  • 45.
  • 46.             p_find_frame ->dst_buf[p_find_frame->received_len++]=src_buf[src_len++];
  • 47.
  • 48.             if(p_find_frame ->received_len==p_find_frame ->frame_len)
  • 49.             {
  • 50.                 p_find_frame ->received_len=0;              //一帧完成
  • 51.                 p_find_frame ->sfd_flag=0;
  • 52.                 p_find_frame ->find_fram_flag=1;
  • 53.
  • 54.                 return src_len;
  • 55.             }
  • 56.         }
  • 57.     }
  • 58.     p_find_frame ->find_fram_flag=0;
  • 59.     return src_len;
  • 60. }

楼主:
使用例子:

定义数据结构体变量: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find_frame_structslave_find_frame_srt;

定义接收数据缓冲区: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define SLAVE_REC_DATA_LEN  128
  • uint8_t slave_rec_buf[SLAVE_REC_DATA_LEN];

在串口初始化中调用结构体变量初始化函数: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init_find_frame_struct(&slave_find_frame_srt,slave_rec_buf,0xEE);

在串口接收中断中调用数据打包函数: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find_one_frame(&slave_find_frame_srt,tmp_rec_buf,data_len,SLAVE_REC_DATA_LEN);

其中,rec_buf是串口接收临时缓冲区,data_len是本次接收的数据长度。
4.  数据发送
       前文提到,传统的等待发送方式会浪费CPU资源,而中断发送方式虽然不会造成CPU资源浪费,但又增加了一个中断源。在我们的使用中发现,定时器中断是几乎每个应用都会使用的,我们可以利用定时器中断以及硬件FIFO来进行数据发送,通过合理设计后,这样的发送方法即不会造成CPU资源浪费,也不会多增加中断源和中断事件。
       需要提前说明的是,这个方法并不是对所有应用都合适,对于那些没有开定时器中断的应用本方法当然是不支持的,另外如果定时器中断间隔较长而通讯波特率又特别高的话,本方法也不太适用。公司目前使用的通讯波特率一般比较小(1200bps、2400bps),在这些波特率下,定时器间隔为10ms以下(含10ms)就能满足。如果定时器间隔为1ms以下(含1ms),是可以使用115200bps的。
       本方法主要思想是:定时器中断触发后,判断是否有数据要发送,如果有数据要发送并且满足发送条件,则将数据放入发送FIFO中,对于lpc1778来说,一次最多可以放16字节数据。之后硬件会自动启动发送,无需CPU参与。
       下面介绍如何使用定时器发送数据,硬件载体为RS485。因为发送需要操作串口寄存器以及RS485方向控制引脚,需跟硬件密切相关,以下代码使用的硬件为lpc1778,但思想是通用的。
4.1 定义数据结构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1.  /*串口帧发送结构体*/
  • 2.  typedef struct {
  • 3.      uint16_t send_sum_len;          //要发送的帧数据长度
  • 4.      uint8_t  send_cur_len;          //当前已经发送的数据长度
  • 5.      uint8_t  send_flag;             //是否发送标志
  • 6.      uint8_t * send_data;            //指向要发送的数据缓冲区
  • 7.  }uart_send_struct;

4.2 定时处理函数

[html] view plain copy
print?

  • 1.  /**
  • 2.  * @brief    定时发送函数,在定时器中断中调用,不使用发送中断的情况下减少发送等待
  • 3.  * @param    UARTx:指向硬件串口寄存器基地址
  • 4.  * @param    p:指向串口帧发送结构体变量
  • 5.  */
  • 6.  #define FARME_SEND_FALG 0x5A
  • 7.  #define SEND_DATA_NUM   12
  • 8.  static void uart_send_com(LPC_UART_TypeDef *UARTx,uart_send_struct *p)
  • 9.  {
  • 10.     uint32_t i;
  • 11.     uint32_t tmp32;
  • 12.
  • 13.     if(UARTx->LSR &(0x01<<6))                      //发送为空
  • 14.     {
  • 15.         if(p->send_flag==FARME_SEND_FALG)
  • 16.         {
  • 17.             RS485ClrDE;                             // 置485为发送状态
  • 18.
  • 19.             tmp32=p->send_sum_len-p->send_cur_len;
  • 20.             if(tmp32>SEND_DATA_NUM)                 //向发送FIFO填充字节数据
  • 21.             {
  • 22.                 for(i=0;i<SEND_DATA_NUM;i++)
  • 23.                 {
  • 24.                     UARTx->THR=p->send_data[p->send_cur_len++];
  • 25.                 }
  • 26.             }
  • 27.             else
  • 28.             {
  • 29.                 for(i=0;i<tmp32;i++)
  • 30.                 {
  • 31.                     UARTx->THR=p->send_data[p->send_cur_len++];
  • 32.                 }
  • 33.                 p->send_flag=0;
  • 34.             }
  • 35.         }
  • 36.         else
  • 37.         {
  • 38.             RS485SetDE;
  • 39.         }
  • 40.     }
  • 41. }

其中,RS485ClrDE为宏定义,设置RS485为发送模式;RS485SetDE也为宏定义,设置RS485为接收模式。

楼主:
使用例子:
定义数据结构体变量: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uart_send_struct uart0_send_str;

定义发送缓冲区: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uint8_t uart0_send_buf[UART0_SEND_LEN];

根据使用的硬件串口,对定时处理函数做二次封装: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void uart0_send_data(void)
  • {
  •     uart_send_com(LPC_UART0,&uart0_send_str);
  • }

将封装函数uart0_send_data();放入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中;
在需要发送数据的地方,设置串口帧发送结构体变量: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uart0_send_str.send_sum_len=data_len;      //data_len为要发送的数据长度
  • uart0_send_str.send_cur_len=0;           //固定为0
  • uart0_send_str.send_data=uart0_send_buf;    //绑定发送缓冲区
  • uart0_send_str.send_flag=FARME_SEND_FALG;   //设置发送标志

5.  总结
       本文主要讨论了一种高效的串口数据收发方法,并给出了具体的代码实现。在当前处理器任务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提供了一个占用资源少,可提高系统整体性能的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