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键盘接口TVS管损坏!!

楼主(2017-02-17):
本人设计的一款产品,偶有发现单片机键盘接口处用于保护的TVS管SMAJ5.0CA,损坏,导致键盘工作失灵,想请教下各位高手,是否是TVS管选的太小了,用SMBJ或者用钳位电压更高的TVS??接口部分电路图已经上传,单片机供电是5V,请各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A:
SMA封装的TVS要想靠静电打坏可能还是有点难度哦,楼主键盘传照片上来看看呢?考虑加工工艺不当不?有损坏的TVS的照片没?测过没?怎么坏的?

非常奇怪的设计.... 只能是器件质量问题和斑竹的分析了 键盘安装方式有可恩能引入浪涌

网友B:
用SMBJ 7.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A封装的TVS要想靠静电打坏可能还是有点难度哦,楼主键盘传照片上来看看呢?考虑加工工艺不当不?有损坏的 ...

这位兄台,管子损坏外表看不出来,但是测量电压时候电压遍地1.几或者0.几,本来电压是在4.8V左右的,而且一般是用户哪里工作几天就发现了,

楼主:
嗯,我也想吧这个换大试试,但是7.0的电压如果动作后能否保证后面单片机的安全呢?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的TVS管质量真的不敢恭维啊,有些在通电老化一段时间候就坏了,有点脆弱,我的本意是保护单片机,现在反而成为故障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A封装的TVS要想靠静电打坏可能还是有点难度哦,楼主键盘传照片上来看看呢?考虑加工工艺不当不?有损坏的 ...

对了最近进的一批TVS管在我的强调下说质量可以保证,但是装在这个位置电压是4.4V左右,比原来的4.8-4.9要低啊,但是如果吧这个管子放在电源输入5V的地方,输入电源并没有拉低,输入端我是采用SMAJ6.0的,但是就算吧6.0换成5.0电压也是5V不会像这里变低,不知道是否是TVS质量问题还是正常的??下面是键盘全图

网友A:
这么大的吸收电流和功率,都烧坏了?楼主怎么确定是ESD管出现问题的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吸收电流和功率,都烧坏了?楼主怎么确定是ESD管出现问题的呢?
...

当然也有可能是其他干扰进去哦,因为有变频器 还有大功率电机,但是从损坏的现象来看,因为在家里老化24小时(空载)也有偶尔出现TVS坏掉的情况,不排除TVS质量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吸收电流和功率,都烧坏了?楼主怎么确定是ESD管出现问题的呢?
...

问题肯定是TVS出的,因为坏掉的板子拆掉TVS就正常了,或者换个新的也正常哦

网友C:
建议 这里放TVS不合适
应该放ESD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 这里放TVS不合适
应该放ESD器件

ESD器件倒是不太熟悉,能否不要这个TVS了,其实我看大部分单片机键盘电路都没有这种保护的,因为我原来老板子没有放TVS也没有串联1K的电阻,所以坏过几个单片机,改版后串了电阻,前面也加了TVS,

网友D:
引用 楼主:
ESD器件倒是不太熟悉,能否不要这个TVS了,其实我看大部分单片机键盘电路都没有这种保护的,因为我原来老 ...

坏了就该分析原因...
是什么情况导致烧io,好对症下药
这里tvs换成电容都比原设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坏了就该分析原因...
是什么情况导致烧io,好对症下药
这里tvs换成电容都比原设计有用 ...

多年前的设计,当初就是觉得人体静电打坏的,换了之后单片机I/O从来每坏过,原来没装TVS前其中有一个客户哪里出现过几个批次的问题,现在的TVS管损坏比例是很低的,大概千分之2-3吧,

网友E:
没必要用TVS,如果你确实要用,你可以考虑把电阻换成50mA的PTC接到IO口,IO口再并TVC,建议使用1K电阻后,在电阻和IO口之间到MCU电源接一个4148二极管处理,除非感应电损毁整个电路(如感应雷)

楼主:
您的意思是采用二极管引流??,累似继电器的反向二极管或者电磁阀的续流二极管,您这样做效果如何

楼主:
顶一下,再多讨论下

网友F:
单片机 esd过8000kv ,这些tvs都可以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 esd过8000kv ,这些tvs都可以省

这位兄台说的也是,只是因为老设计,用STC11系列的片子,更换其他厂家的片子需要时间,目前的出货还是不能耽误,能在原设计上稍加修改最好,不能那也只能考虑换片子了

网友G(2017-07-11):
我们公司的一款电源产品也出现类似问题,该电源有一路输出是5V,在两端并了一个1.5KE6.8CA,每次生总有千分之几的损坏,而且到了客户那里,也有返回来了,测输出电压也没有过冲之类的,后来换了一1.5ke7.5ca,问题照样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