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源偶尔发生故障关机

楼主(2017-02-17):
最近有一个案子,输入110VAC,输出24V/25A,用了PFC+半桥LLC架构,电源逻辑以及保护(输出过流、过压、短路等)和通讯方面用的是STM32F103C8T6,用这个芯片是因为其体积小便宜,并利用了其CAN通讯功能,外置了一个ISO1050 通讯芯片。
裸机测试过程还算顺利,电源功能以及性能指标都基本实现,但是装进钣金机壳的时候,在带载过程中偶尔发现电源出现故障关机现象(此时还没外接CAN通讯,只是本机在运行),感觉到是这个芯片STM32F103C8T6被干扰到了。应该从哪方面入手处理这类型问题?加强芯片周边的3.3V供电电源滤波措施吗?这个芯片小板不是我布局的,是另外一个同事,这类PCB我也不太会布局。

网友A:
1 32F103 有没有做调试串口 实时监控数据
比如说电压 电流 温度等等
知道这些 以便分析
2 纹波测试了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32F103 有没有做调试串口 实时监控数据
比如说电压 电流 温度等等
知道这些 以便分析

正在用串口监测打印数据,数据受到了一定的干扰,有些混乱,但是大概还能看得出来,不过到目前为止故障还没有重现,这才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