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CAN收发器PCA82C251与TJA1040的异同

楼主(2017-02-17):
一.相同点

1.       高速CAN收发器,都能达到1Mbaud

2.       都可以进入待机模式

3.       都具有较强的抗干扰性

4.       都具有热关断功能(过热保护)

5.       TXD(引脚1)为高电平时,输出总线为隐性(recessive)状态;TXD为低电平时,输出总线为显性(dominant)状态

6.       差分电压Vi(dif)=VCANH-VVANL,当Vi(dif)>0.9V时,总线为显性;Vi(dif)<0.5V时,总线为隐性。

二.不同点

1.       PCA82C251符合ISO 11898-24标准,而TJA1040符合ISO 11898标准

2.       PCA82C251无源时不会妨碍(not disturb)总线,而TJA1040无源时可视为从总线上脱离(disengages from bus),为0负载。在无源状态下,TJA1040表现稍好。

3.       PCA82C251具有斜率控制功能(不清楚什么是斜率控制的自己查),以降低电磁辐射,并且PCA82C251的斜率控制程度可根据接入引脚8(RS)上的电阻阻值的不同而不同。当PCA82C251的引脚8直接接地时,无斜率控制功能,处于高速模式。这个时候推荐使用屏蔽电缆来降低电磁辐射。如果PCA82C251的引脚8通过电阻接地时,会启用斜率控制功能(见图1红色部分)。这时可以使用非屏蔽的双绞线或平行线做线缆。接入的电阻值越大,斜率控制越程度越强,阻值一般大于等于10K。当第8引脚Rs直接接地时,Rs与地之间的电流Iext<500uA,当处于斜率控制模式下时,10uA<Iext<200uA,可以根据这个范围并结合你需要什么样的斜率控制来计算电阻Rext的阻值。

图1 动态特性测试电路图

         对于TJA1040,其斜率控制是固定的,厂商自己为速率和抑制电磁辐射做了一个平衡。用户无法自己设置斜率控制程度。

4.       趁刚说完斜率控制,顺便说一下两个接口的第8引脚,跟斜率控制有关。

  • 对于PCA82C251,第8引脚名称为Rs,描述为:斜率电阻输入。当Rs直接接地,收发器处于高速模式,内部晶体管尽可能快的关断和打开,这样会引起较大的电磁辐射;当Rs通过电阻接地时,收发器处于斜率控制模式,第3条也讲到了这种情况下的细节;当Rs接高电平时,收发器进入待机模式。
  • 对于TJA1040,第8引脚名称为STB,描述为:待机模式控制输入。对比PCA82C251,就可以看出两个收发器第8引脚功能的侧重点时不同的。TJA1040的操作模式有两种:正常模式和待机模式。这两种模式正是由第8引脚所控制的。当STB接低电平时,收发器处于正常模式;当STB接高电平时,收发器进入待机模式。

5.       既然说到两个收发器的第8引脚,那就接着说一下引脚内部的不同。

  • TJA1040具有故障自动保护特性(Fail-safe features)。这个看上去特牛叉的功能,你可以理解为TJA1040的TXD(第1引脚)和STB(第8引脚)内部具有上拉功能。所以当TXD引脚未被驱动时(unsupplied)可以保证收发器输出到总线上面的是隐形电平;当STB未被驱动时(unsupplied)可以使收发器进入待机模式
  • PCA82C251没有此功能。

6.       TJA1040具有TXD显性超时保护功能,而PCA82C251不具备此功能。

      何为TXD显性超时保护功能?上面文字已经提及到,TXD为低电平时,收发器输出总线状态为显性的。TXD显性超时保护功能可以预防收发器一直向总线输出显性状态(这样会阻塞网络通讯),如果由于硬件或者软件失误,导致TXD引脚长时间为低电平,长到超过内部超时定时器值Tdom,则收发器的发送器被禁止,当TXD出现上升沿后,内部超时定时器复位。

      这里一个关键点是内部超时定时器值Tdom的范围是多少?这个可关系到可以传送的波特率。因为CAN传输数据的特性所在,连续5个显性位后,必定会插入一个隐性位,所以传输的5个显性位要小于Tdom的最小值的。不然,收发器判断超时会禁止发送的。

TJA1040的内部超时定时器值Tdom最小为300us,最大为1000us,典型值为600us。这个数据对于波特率大于等于40Kbaud的收发应用场合是毫无压力的。然而,如果是波特率速度很低,发送5个显性位超过了300us,则会被禁止发送。

7.       TJA1040的静电防护等级比PCA82C251要好上不少。TJA1040在人体模式下,静电防护可承受-6~6KV;而PCA82C251在同等条件下为-2.5~2.5KV。

8.       两个收发器在正常工作模式下,收发功率相差不大。在待机模式下,TJA1040最大消耗15uA,PCA82C251最大消耗275uA。两者不是一个数量级上的。

9.       输出的差分电压Vo(dif)= VCANH-VVANL。TJA1040为1.5V~3.0V;PCA82C251为1.0V~5V。

10.   关于这两个收发器的第5引脚,跟典型电路有很大关系。

  • PCA82C251的第5引脚名称为Vref,描述为:参考电压输出。也就是输出一个电压值,这个值在正常模式下的范围是0.45VCC~0.55VCC,一般都不怎么用这个引脚。典型应用电路见图2:

图2  PCA82C251的典型电路

  • TJA1040的第5引脚名称为SPLIT,描述为:稳定共模输出(common-mode stabilization output)。它也输出一个电压值,在正常模式下的典型值为0.5VCC,在待机模式下浮空。该引脚可以辅助电路稳定隐性共模电压,使总线隐性电压稳定在0.5VCC,改善CAN差分波形,也能改善EME。典型应用电路见图3所示:

图3  TJA1040的典型电路

网友A(2017-05-09):
TJA1040  TJA1042  TJA1043  TJA1044   TJA1050   TJA1020   优势现货供应  电话13717076781侯斌       QQ65729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