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201CP参考设计

楼主(2017-02-17):
RTL8201CP参考设计,

有需要的可以看看

楼主:
@mmuuss586,不客气。

楼主:
@ecoren,是的。 我也做网络变压器,如果有用到,可以看看。

网友A(2017-08-03):
万分感谢!!!!好人

网友B(2017-10-21):
之前公司用这款芯片,机器都生产了几批,发现网络连接总是出问题,网口指示灯显示也不对。最后才发现参考电路设计中变压器的中间抽头接的是RTL8201CP的PWFBOUT,就是内部的1.8V,但是我们之前的设计接的是自己电路里的3.3V。其实一直没明白为什么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公司用这款芯片,机器都生产了几批,发现网络连接总是出问题,网口指示灯显示也不对。最后才发现参考电 ...

一般变压器的CT不需要单独供电,外围3.3V就OK,PHY本身会内部输出1.8V的电压来供变压器。

网友D(2018-10-22):
谢谢分享,我正在调试这个网卡

网友E(2020-01-02):
谢谢楼主分享,非常需要此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