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17-02-17):
这两个放大电路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图片发了两次,抱歉

网友A:
左边的电路是由电源和R2确定偏流的固定偏置电路,这种电路对β比较敏感,而β值会随温度的改变而改变。
右边的电路是基极分压式射极偏置电路。
楼主要好好看看模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