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安卓配置SPI以太网

楼主(2017-02-17):
开发环境:

开发板: Raspberry Pi2 / BCM2836

内核:Linux 3.6.35

按照一般移植要素,有如下几个步骤:

1. 确定硬件连接方式;

2,加入芯片驱动,修改相关接口函数;

3,编译配置网卡信息,测试。

4,开通上层调用功能。

5,总结相关调试问题。

      1. 硬件连线方式

开发板Raspberry Pi2 / BCM2836------  DM9051NP

CSPI2_CLK        --->               SCK

CSPI2_MISO      <---                 SO

CSPI2_MOSI      --->                  SI

CSPI_CS            --->                 CS

         INT            <---                  INT

VCC  3.3v             -->                VCC

GND                     -->                 GND

demo板照片如下:

【DM9051芯片驱动+硬件资料】

网盘资料:http://pan.baidu.com/s/1qYrW7W4

【驱动】

/* drivers/net/dm9051.c (dm9r.c )

*

* Copyright 2014 Davicom Semiconductor,Inc.

*        http://www.davicom.com.tw

*        2014/03/11  Joseph CHANG  v1.0  Create

*        2014/05/05  Joseph CHANG  v1.01  Start from Basic functions

*        2015/06/08  Joseph CHANG  v1.02  Formal naming (Poll version)

*

*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         modify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         as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2

*         of the License,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

*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

*  Ver: Step1.2p1: Use "db->ret95" to trace bug track.. (20151127)

*  Ver: Step1.3 dma: mt_ DMA.. (20151203)

*  Ver: Step1.3p1 DMA3_PNs design for platforms' config (20151223)

*  Ver: 3p6s

*  Ver: 3p6ss

*  Ver: 3p11sss (kmalloc re-placement)

*        Remove: drwbuff_u8()

*  Ver: V1.1

*  Ver: V1.2 Default as static 'dm9051.o'

*/

...

添加步骤:

1.做成  .ko 或 .o (整合在 zImage里面) 都可~
2. SPI master:
      到 arch/arm/  找到你的 board device directory
         ( 例如: 我用 s5pv210 , 为 mach-s5pv210 )
           在 此目录裡找到board source file
   (例如: 我用 s5pv210 , 为 mach-mini210.c )
           在此档案裡, 改 (此例为SPI0, 若为SPI1 则
     保留SPI0 這组,  改用下一组   .bus_num         = 1 者, )
         ( 註:依此方式, 如各個平台会略有差异!)

static struct spi_board_info s3c_spi_devs[] __initdata = {
        {
                .modalias        =  "dm9051",  // .modalias= "spidev", /* MMC SPI */
                .mode            =  SPI_MODE_0,
                .max_speed_hz    =   33000000,  //[SPEC. MAX]

                /* Connected to SPI-0 as 1st Slave */
                .bus_num         = 0,
                .chip_select     = 0,
                .controller_data = &smdk_spi0_csi[SMDK_MMCSPI_CS],
        },
        ..
}
3. 增添 DM9051 Linux driver 到drivers/net/  ,
      3.1 Add source to the kernel
$ cp dm9051.h drivers/net/ethernet/davicom/

$ cp dm9051.c drivers/net/ethernet/davicom/
      3.2 Modify source in the kernel
$ vi drivers/net/ethernet/Makefile

+obj-$(CONFIG_DM9051) += davicom/

$ vi drivers/net/ethernet/davicom/Makefile

+obj-$(CONFIG_DM9051) += dm9051.o

$ vi drivers/net/ethernet/davicom/Kconfig

+config DM9051

+      tristate ”DM9051 support”

+      depends on ARM || BLACKFIN || MIPS

+      select  CRC32

+      select  MII

+      ---help---

+        Support for DM90451 chipset.

$ vi arch/arm/mach-bcm2709/bcm2709.c

-        .modalias = “spidev”,

-        .max_speed_hz = 500000,

+        .modalias = “dm9051”,

+        .max_speed_hz = 20000000,

做成  .ko 或 .o (整合在 zImage里面)
( 註:比较新的Linux核心, 路径变更为 drivers/net/ethernet/davicom/ !)

完成以上即成~

最后测试底层ping路由,ping外网均ok;
再把上层以太网设置栏选项调出来即可。

【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1,添加驱动后,无法查询到以太网设备;
     》》检测SPI接线有无问题,关于宏定义也检查下。

2,网卡无法自动UP,每次重启都需要手动UP一次;
     》》vim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ifeth0   中的ONBOOT=NO修改为ONBOOT=YES
     》》不然就写个sh脚本->/data/,ifconfig eth0 up,dhcp up等。
     》》修改init.mt6735.rc让插入网卡就自动获取ip:

device/mediatek/mt6735/init.mt6735.rc

#DHCPCD
# eth0  by eric.wang
service dhcpcd_eth0 /system/bin/dhcpcd -ABKL
    class main
    disabled
    oneshot

# IP Renew
# # eth0  by eric.wang
service iprenew_eth0 /system/bin/dhcpcd -n
    class main
    disabled
    oneshot

3,底层能ping通,浏览器却无法访问;
    》》检查dns获取情况,一般能ping IP dns是没问题的;
     》》对比安卓版本之间的区别,web相关调用底层的地方是否有改动;
     》》修改以太网权限文件:
PRODUCT_COPY_FILES += frameworks/native/data/etc/android.hardware.ethernet.xml:system/etc/permissions/android.hardware.ethernet.xml
然后,配置config.xml
    <string-array translatable="false" name="networkAttributes">
<item>"ethernet,9,9,1,-1,true"</item>
<item>"wifi,1,1,2,-1,true"</item>

4,SPI休眠、速率等问题;
    》》有些平台SPI会休眠导致以太网挂掉,建议休眠功能关闭;
     》》速率来说,一般SPI可以设置0-80Mhz的时钟速率,以太网速率也会随之提升;

     》》注: DM9051 SPI时钟速率可達 50MHz.
     》》网口速率一般能到5-10Mbps。

5, Android4.4 以太网和DHCP启动过程介绍(转)
如还有发现更多问题,后面我会再更新上来,谢谢。

*DM9051NP芯片介紹,來自台灣聯傑國際/Davicom官网:

主芯片開發板: Raspberry Pi2 / BCM2836

SPI clock is 20 MHz, The TX/RX performance:

The receive performance test by:  # iperf –s

We get the result RX 8.52 mbps

The send performance test by:  # iperf –c $IP  (Note: $IP is the test opposite partner’s IP address)

We get the result TX 8.65 mbps

网友A:
双击评论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