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LI9341 可以使用SPI 方式驱动吧!

楼主(2017-02-17):
(无正文)

楼主:
请问 谁搞过这些呢?
可以不可以提供一些资料?

楼主:
ILI9341资料1

2.4,2.8,3.2(37pin MCU)TFT-TEST.SCH.pdf

楼主:
ILI9341资料2

3.2(MCU_TEST ).pdf

楼主:
ILI9341资料3

ILI9341_DS_V1 05_20101227.pdf

楼主:
ILI9341资料4

MTF0320CMIL-04-SPEC V3.0.pdf

楼主:
void lcd_int()
{

        REST = 1;
        Delay(1);
        REST = 0;
        Delay(10);
        REST = 1;
        Delay(10);

LCD_RegisterIndex(0x11);
Delay(120);
LCD_RegisterIndex(0xEF);
LCD_RegisterValue(0x03);
LCD_RegisterValue(0x80);
LCD_RegisterValue(0x02);

LCD_RegisterIndex(0xCF);
LCD_RegisterValue(0x00);
LCD_RegisterValue(0xAA);
LCD_RegisterValue(0XB0);

LCD_RegisterIndex(0xED);
LCD_RegisterValue(0x64);
LCD_RegisterValue(0x03);
LCD_RegisterValue(0X12);
LCD_RegisterValue(0X81);

LCD_RegisterIndex(0xE8);
LCD_RegisterValue(0x85);
LCD_RegisterValue(0x00);
LCD_RegisterValue(0x78);

LCD_RegisterIndex(0xCB);
LCD_RegisterValue(0x39);
LCD_RegisterValue(0x2C);
LCD_RegisterValue(0x00);
LCD_RegisterValue(0x34);
LCD_RegisterValue(0x02);

LCD_RegisterIndex(0xF7);
LCD_RegisterValue(0x20);

LCD_RegisterIndex(0xEA);
LCD_RegisterValue(0x00);
LCD_RegisterValue(0x00);

//LCD_RegisterIndex(0xb6);
//LCD_RegisterValue(0x0a);
//LCD_RegisterValue(0xa2);

LCD_RegisterIndex(0xC0);       //Power control
LCD_RegisterValue(0x26);     //VRH[5:0]

LCD_RegisterIndex(0xC1);       //Power control
LCD_RegisterValue(0x11);     //SAP[2:0];BT[3:0]

LCD_RegisterIndex(0xC5);       //VCM control
LCD_RegisterValue(0x31);
LCD_RegisterValue(0x3C);

LCD_RegisterIndex(0xC7);       //VCM control2
LCD_RegisterValue(0xd3);

LCD_RegisterIndex(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LCD_RegisterValue(0x08);

LCD_RegisterIndex(0x3A);
LCD_RegisterValue(0x55);

LCD_RegisterIndex(0xB1);       //VCM control
LCD_RegisterValue(0x00);
LCD_RegisterValue(0x14);

LCD_RegisterIndex(0xf6);
LCD_RegisterValue(0x01);
LCD_RegisterValue(0x00);
LCD_RegisterValue(0x06);

LCD_RegisterIndex(0xB0);
LCD_RegisterValue(0xe0); ///Add20110430

LCD_RegisterIndex(0xF2);       // 3Gamma Function Disable
LCD_RegisterValue(0x00);

LCD_RegisterIndex(0x26);       //Gamma curve selected
LCD_RegisterValue(0x01);

LCD_RegisterIndex(0xE0);       //Set Gamma
LCD_RegisterValue(0x0F);
LCD_RegisterValue(0x1d);
LCD_RegisterValue(0x1a);
LCD_RegisterValue(0x09);
LCD_RegisterValue(0x0f);
LCD_RegisterValue(0x09);
LCD_RegisterValue(0x46);
LCD_RegisterValue(0x88);
LCD_RegisterValue(0x39);
LCD_RegisterValue(0x05);
LCD_RegisterValue(0x0f);
LCD_RegisterValue(0x03);
LCD_RegisterValue(0x07);
LCD_RegisterValue(0x05);
LCD_RegisterValue(0x00);

LCD_RegisterIndex(0XE1);       //Set Gamma
LCD_RegisterValue(0x00);
LCD_RegisterValue(0x22);
LCD_RegisterValue(0x25);
LCD_RegisterValue(0x06);
LCD_RegisterValue(0x10);
LCD_RegisterValue(0x06);
LCD_RegisterValue(0x39);
LCD_RegisterValue(0x22);
LCD_RegisterValue(0x4a);
LCD_RegisterValue(0x0a);
LCD_RegisterValue(0x10);
LCD_RegisterValue(0x0C);
LCD_RegisterValue(0x38);
LCD_RegisterValue(0x3a);
LCD_RegisterValue(0x0F);

Delay(50);
LCD_RegisterIndex(0x11);       //Exit Sleep
Delay(120);
LCD_RegisterIndex(0x29);       //Displa

// Write the display data into GRAM here
LCD_RegisterIndex(0x2A);
LCD_RegisterValue(0x00);
LCD_RegisterValue(0x00);
LCD_RegisterValue(0x00);
LCD_RegisterValue(0xEF);

LCD_RegisterIndex(0x2B);
LCD_RegisterValue(0x00);
LCD_RegisterValue(0x00);
LCD_RegisterValue(0x01);
LCD_RegisterValue(0x3F);

LCD_RegisterIndex(0x2C); //GRAM start writing

}

网友A:
一般都是用IO模拟的,不用SPI方式。

网友B:
看数据手册,是否支持SPI的方式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数据手册,是否支持SPI的方式呢?

看手册的说明,应该是支持SPI方式的。

网友D:
不是走的总线吗,怎么是用SPI总线驱动呢

网友E:
用的应该是FSMC的外部总线接口吧。

网友F:
快的液晶,需要用外部总线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