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有关ADS8568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7-02-17):
拿ADS8568设计的一个产品,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上电时,部分产品的ADS8568会出现给AD触发信号,但是没有开始AD转换,CONVST_A,B,C有信号,但是BUSY/INT 引脚没有输出信号。

如果断电,再上电就可能会好。

或者重新给出复位信号,一般可以恢复正常。但是也会有个别无法恢复的情况。

只要正常工作就一直工作的很好。

我们用的是并行模式,通过一个16245芯片接CPU总线。

采样速度才51.2K。

电源为5V和 正负12v供电

现象非常奇怪,我们发现似乎和静电有关,但是无法确定

这个问题折磨我们几个月了,敬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也说了,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有这个情况,所以说和布线什么的都有关系。

网友B:
我觉得, 很可能是你的上电时序问题.
一般是复位信号的时间不足, 初始化前增加一些时间延迟试试

楼主:
是的,你说的是对的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