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控制Tektronix MDO4034c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02-17):
想请教一下,用PC机的LAN口连接4034c,采集其信号幅值。
用VISA Resource Manager显示仪器已连接,labview编程的instrument drivers 也显示出Tektronix MDO4034c,运行labview里自带的例程就报错,错误代码如下:
-1074003951    Agilent 34401.lvlib:Initialize.vi(ERR)    The ID Query failed.This may mean that you selected the wrong instrument or your instrument did not respond.you may also be using a model that is not officially supported by this driver.if you are sure that you have selected the correct instrument and it is responding,try disabling the ID Query.
看起来是初始化的问题,有人能帮帮我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的Labview是2015。

网友A:
只用过USB口连接,

网友B:
查看一下示波器的访问ID是否正确

网友A:
你可以在NI MAX里面肯可以识别到示波器吗

网友A:
顺便读取一下序列号,看是否能正确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