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UCOSII 消息队列创建出错

楼主(2017-02-17):
为什么创建消息队列的时候,数据赋值错误,如图

楼主:
单步执行这一句后,OSEventType应该等于2,可是实际却是0XC6

网友A:
堆栈问题,你把堆栈改大点,要不就是你移植问题了

网友B:
楼上可能说到了关键。堆栈是个很容易出现异常问题的原因。
对于比较大的系统要特别留意一下

楼主(2017-04-08):
堆栈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