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5V过载保护器

楼主(2017-02-17):
我有一单片机控制电路工作电压5 V短路电流3 A,需要为该控制电路加一个过载保护电路,请问那位指点一下?

楼主:

谁有5V3A过载保护电路

网友A:
短路电流3 A
是指你的设备短路?短路了 单片机都不工作了吧
你是想前端加一个限流模块 超过3A 维持在3A?还是断电?

网友B:
加个高位负载开关就可以了,比如,TI的TPS259271,种类很多..

网友C:
搞一个自恢复保险丝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