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新唐 M451 系列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2017-02-17):
作为一家全球微控制器领先企业,新唐提供基于 ARM Cortex-M4 内核的新一代
NuMicro 32 位的微控制器。新唐的 Cortex-M4 微控制器提供宽工作电压(2.5V~5.5V),
工业级温度(-40℃ ~ 105℃),高精度内部振荡器和强抗干扰性如图 3.1.1。
M451 系列分为 M451B 基础系列、 M451U USB 系列、 M451C CAN 系列和 M451A 全功能
系列。它们适用于工业控制、工业自动化、消费类产品、网络设备、能源电力、马达控制等应
用领域。
M451 系列产品特性:含有浮点运算单元和 DSP 的 ARM Cortex-M4 内核,最高可运行
至 72 MHz,内建 128K/256K 字节 FLASH 存贮器、 32K 字节 SRAM,快速 USB OTG、 CAN 和
其它外设单元。 同时还配备了大量的外围设备,如 USBOTG、 USB Host/Device、 定时器、看
门狗定时器、 RTC、 PDMA、 EBI、 UART、 智能卡接口、 SPI、 I2C、 PWM、 GPIO、 12 位 ADC、
12 位 DAC、 触摸按键传感器,模拟比较器,温度传感器、低电压复位、欠压电压检测。

内核
 ARM Cortex-M4F 内核最高可运行到 72 MHz
 支持带硬件除法器的 DSP 扩展功能
 支持 IEEE 754 兼容浮点运算单元(FPU)
 支持内存保护单元(MPU)
 一个 24-位系统定时器
 支持通过 WFI 和 WFE 指令进入低功耗睡眠模式
 单周期 32 位硬件乘法器
 支持可编程的嵌套中断控制器(NVIC)16 级优先级
 支持可编程屏蔽中断

楼主:
 内建内置 LDO(Low Dropout Regulator-低压线性稳压器)宽工作电压范围从 2.5 v 至 5.5 v
 Flash Memory
 128/256KB Flash 内存
 代码/数据空间可配
 4 KB Flash LDROM
 支持通过 SWD/ICE 接口 2 线 ICP 烧录
 支持在系统编程 (ISP), 在应用编程 (IAP)
 2 KB 的 flash 页擦除功能
 支持通过外部编程器快速并口编程
 Mask ROM
 16 KB 内置 mask ROM
 支持新唐 UART0, SPI0, I2C0, CAN 和 USB 引导码
 支持 ISP/IAP 库
 支持直接从 Mask ROM 启动
 SRAM Memory
 内置 32 KB SRAM
 支持 16 KB 空间硬件奇偶校验检测
 支持 字节,半字和字操作
 支持奇偶校验检测错误发生后产生异常
 支持 PDMA 模式
 带两个给内存模块专用的外部片选管脚
 每个 bank 支持操作空间达 1Mbytes,实际外部操作空间依据封装输出管脚的多少
 支持 8-/16-位数据宽度
 支持 16-位数据宽度数据写入模式
 支持 PDMA 模式
 支持地址/数据复用模式
 支持每个内存模块时序参数独立设置

 PDMA (Peripheral DMA)
 在内存与外设之间建立了 12 个独立的可配置自动数据传输渠道
 支持“正常”、 “分散-收集”( Scatter-Gather) 传输模式
 支持两种类型的优先级模式:固定优先级和循环( Round-Robin)模式
 支持字节、半字和字访问
 源地址和目的地址自动递增
 支持单次和突发传输模式

楼主:
 时钟控制
 内置 22.1184 MH 内部高速 RC 振荡器(HIRC)可用于系统运行(-40˚C ~ +105˚C 时,误差<2%)
 内置 10 kHz 内部低速 RC 振荡器(LIRC)用于看门狗及掉电唤醒等功能
 外部 4~24 MHz 高速晶体(HXT)用于精准的时序操作
 外部 32.768 kHz 低速晶体 (LXT) 用于 RTC 功能和低功耗系统运行
 支持一组 PLL, 高至 144MHz, 用于高性能的系统运行,时钟源可以选择 HIRC 和 HXT
 支持高/低速外部时钟失效检测
 支持检测到时钟失效后产生异常(NMI)
 支持时钟输出
 电压调节接口
 通过专用电源输入管脚(VDDIO)使得部分 I/O 输出电压用户可配置到 1.8~5.5V
 支持 UART1, SPI0, SPI1, I2C1 或 I2C0 接口

楼主:
 GPIO
 四种 I/O 模式
 TTL/施密特触发输入可选
 I/O 口作为中断源可选择边沿/电平触发
 支持强灌电流和强拉电流 I/O (5V 时达 20mA)
 电平转换速率控制软件可选
 支持 5V-tolerance 功能
 支持 LQFP100/64/48 对应多达 85/55/42 个 GPIO
 PDMA (外设 DMA)
 支持 12 个独立配置通道,用于内存和外设间的自动数据搬移
 支持普通和 Scatter-Gather 传输模式
 支持两种优先级:固定优先级和轮流模式
 支持 字节,半字和字操作
 支持源地址与目的地址自动递增功能
 支持单次和 burst 传输方式

 Timer
 支持 4 个 32 位定时器,每个定时器包括一个 24 位向上计数器和一个 8 位预分频计数器
 每个定时器时钟源独立可选
 有 One-shot, Periodic, Toggle 和 Continuous Counting 四种工作模式
 带事件计数功能以记录外部事件管脚所发生的事件
 支持输入捕捉功能来捕捉或复位计数器的值

楼主:
 看门狗定时器
 支持 LIRC(默认选择), HCLK/2048 和 LXT 多个时钟源可选
 从 1.6ms ~ 26.0sec (与时钟源有关)8 个可选时间溢出周期
 可从 Power-down 或 Idle 模式唤醒
 看门狗溢出后中断或复位可选
 窗口看门狗定时器
 支持 HCLK/2048 (默认选择) 和 LIRC 多个时钟源可选
 窗口范围通过 6-位计数器和一个 11-位预分频计数器可设
 可从 Power-down 或 Idle 模式唤醒
 看门狗溢出后中断或复位可选
 RTC
 支持外部电源管脚 VBAT 给模块单独供电
 支持通过设置频率补偿寄存器(FCR: Frequency Compensation Register)进行软件补偿
 支持 RTC 计数 (时,分,秒) 和日历计数(年,月,日)
 支持报警寄存器 (年,月,日,时,分,秒)
 12 小时或 24 小时两种模式可选
 自动闰年计算功能
 支持 1/128, 1/64, 1/32, 1/16, 1/8, 1/4, 1/2 and 1 秒 8 个周期滴答中断时间可选
 支持唤醒功能
 带 80 字节备用寄存器
 可编程备用寄存器擦除功能
 支持 32KHz 振荡器增益控制
 支持 Temperature 管脚检测功能

楼主:
 PWM
 支持多达 12 个独立的 16 位分辨率的 PWM 输出
 支持最高工作频率达 144MHz
 带一个 12-位的时钟预分频计数器
 支持单次和自动装载两种工作模式
 支持向上,向下,上-下三种计数模式
 支持同步功能
 支持 12 位的死区插入时间
 支持外部管脚、模拟比较器和系统安全事件源刹车功能
 支持 PWM 刹车条件解除后自动恢复功能
 支持屏蔽功能和每个 PWM 管脚三态使能
 支持 PWM 事件中断
 支持触发 EADC/DAC 开始转换
 支持多达 12 个独立输入捕捉通道,每个通道可设置位上升沿/下降沿捕捉,计数器重载功能可设
 带一个 16 位解析度的捕捉计数器
 支持捕捉中断
 支持捕捉 PDMA 模式

楼主:
 UART
 支持多达四个串口 :UART0, UART1, UART2 和 UART3
 支持 16 字节 FIFO,触发等级可设
 支持自动流控功能( CTS 和 RTS)
 支持 IrDA (SIR)功能
 支持 RS-485 9 位模式和方向控制
 UART0 和 UART1 支持 LIN 功能
 可编程波特率最高可达系统时钟 1/16
 支持唤醒功能
 支持 PDMA 模式
 I2C
 支持两个 I2C 接口
 支持主/从模式
 主从间双向数据传输
 多主总线(无中心主机)
 多主机间同时传输数据仲裁, 避免总线上串行数据被破坏
 总线采用串行时钟同步,允许设备间以不同速率进行通讯
 串行时钟同步可以用于握手机制来暂停和恢复串行传输
 可编程时钟允许各种速度传输控制
 支持多地址识别功能 (四个从机地址带 MASK 选项)
 支持 SMBus 和 PMBus 功能
 支持最高速率可达 1Mbps
 支持多地址睡眠唤醒功能

 SPI
 1 路 SPI 控制器 SPI0
 支持 SPI 主/从机工作模式
 支持 2 位传输模式
 支持双 I/O 和四 I/O 传输模式
 一个事务传输的数据长度可配置为 8 到 32 位
 提供独立的 8 级深度发送和接收 FIFO 缓存
 支持 MSB 或 LSB 优先传输
 支持字节重排序功能
 支持字节或字间隔功能
 支持唤醒功能
 支持 PDMA 模式
 支持 3 线, 无片选信号, 双向接口 配置为主机模式时传输速率最高可达 32 MHz, 配置为从机模式时可达 16 MHz (MCU 工作在 VDD = 5V)

楼主:
 SPI/I2S
 支持多达两套 SPI 控制器: SPI1 和 SPI2
 支持主或从工作模式
 字传输位长度可从 8 到 32 位可设
 提供独立的 4 级收和发 FIFO 缓存
 支持 MSB 或 LSB 优先传输
 支持字节重排序功能
 支持字节或字间隔功能
 支持 3 线,无片选信号,双向接口
 配置为主机模式时传输速率最高可达 36MHz, 配置为从机模式时可达 18MHz (MCU 工作在 VDD = 5V)
 支持两套 I2S 通过 SPI 控制器: SPI1 和 SPI2
 带外部音频 CODEC 接口
 支持主和从模式
 可处理 8, 16, 24 和 32 位大小数据长度
 支持单声道和立体声音频数据
 支持 PCM 模式 A, PCM 模式 B, I2S 和 MSB 数据格式
 每路又提供两个 4 字 FIFO 数据缓存, 一个用于发送,另一个用于接收
 当缓存数据达到设置长度后会产生一个中断请求
 每路支持两个 PDMA 请求,一个用于发送, 另一个用于接收

楼主:
 CAN2.0
 带一套 CAN 控制器
 支持 CAN 协议 v 2.0 A 和 B 部分
 位速率最高可达 1Mb/s
 支持 32 个报文对象
 每个报文对象都有自己的标示符掩码
 可编程 FIFO 模式(链接报文对象)
 支持中断功能
 禁用时间触发 CAN 应用下的自动重传模式
 支持睡眠唤醒功能
 USB 2.0 全速( Full Speed)控制器
 带一套 USB 2.0 全速带 OTG 功能的控制器
 全速主机与 Open HCI 1.0 规范兼容
 与 USB 规范 v2.0 兼容
 OTG 与 USB OTG Supplement 1.3 兼容
 片上 USB 收发器
 支持控制,批量输入/输出,中断和同步传输方式
 总线无信号超过 3ms,自动挂起功能
 带有 8 可编程端点
 带 512 字节内部 SRAM 作为 USB 缓冲区
 支持遥控唤醒功能
 片上提供 5V 转 3.3V LDO 用于 USB PHY

楼主:
 EBI
 带两个给内存模块专用的外部片选管脚
 每个 bank 支持操作空间达 1M 字节,实际外部操作空间依据封装输出管脚的多少
 支持 8/16 位数据宽度
 支持 16 位数据宽度数据写入模式
 支持 PDMA 模式
 支持地址/数据复用模式
 支持每个内存模块时序参数独立设置

楼主:
 ADC
 模拟输入电压范围:0 ~ Vref(Max AVDD)
 支持 12 位分辨率的 ADC 转换
 12 位分辨率和 10 位精度保证
 5.0V 电压下最快可达 1MSPS 转换速率
 多达 16 个外部单端模拟输入通道
 多达 8 个差分模拟输入通道组
 支持单个 ADC 中断
 带有外部参考电压 VREF
 支持内部 Band-gap 和电压分压参考电压
 可通过软件、外部管脚,定时器 0~3 溢出和 PWM 触发来启动 A/D 转换
 支持 3 种内部输入: VBAT, band-gap 输入和温度传感器输入
 支持 PDMA 传输
 DAC
 支持 12 位电压型 DAC
 轨到轨解决时间 8us
 外部参考电压 VREF
 缓冲模式下最大输出电压 AVDD-0.2V
 通过软件或 PDMA 触发开始转换

楼主:
 触摸按键
 支持多达 16 个触摸按键
 每个通道灵敏度可调
 扫描速度可调以适用于不同应用
 支持任意触摸按键唤醒以适用于低功耗应用
 支持手动/单次或周期按键扫描设置
 自动键扫描和中断模式可选
 模拟比较器
 多达两个轨对轨模拟比较器
 正端点对应多路 I/O
 支持 I/O 管脚,band-gap,Voltage 分压和 DAC 输出到负端点
 速度和功耗可设
 当比较结果改变时将产生中断(中断条件可设)
 支持睡眠唤醒功能
 支持 break 事件触发和 PWM 循环控制

楼主:
 循环冗余计算单元
 支持四种通用多项式 CRC-CCITT, CRC-8, CRC-16,和 CRC-32
 初始值可设
 输入数据和 CRC 校验的序列反向设置可设
 输入数据和 CRC 校验支持补码设置
 支持 8/16/32 位数据宽度
 校验和发送错误时会产生一次中断
 一个内置温度传感器,误差为±1℃。
 掉电检测
 有 4 个等级: 4.4V/3.7V/2.7V/2.2V
 支持掉电中断或复位功能
 低压复位
 复位门槛电压: 2.0 V
 工作温度范围: -4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