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时码表

楼主(2017-02-17):
我想做一个计时码表
用的是CY8C29466
void main(void)
{
                set_lcd();
                clear_lcd();
                wlcd_command(0x80);
                Timer8_1_EnableInt();
                while(1)
                {

                        if ((PRT1DR & 0x03) == 0x03)
                        {
                                Timer8_1_Start();
                                break;
                        }
                }
                    wlcd_command(0x80);
                        wlcd_data((PRT1DR & 0x03)+0x30);
                while(1)
                {
                        if ((PRT1DR & 0x03) == 0x00)
                        {
                                Timer8_1_Stop();
                                break;
                        }
                }
                wlcd_data((PRT1DR & 0x03)+0x30);
                wlcd_command(0xc0);
                disp_mes_bcd(a);
}
//--------------------------------------
void acount(void){
                    wlcd_command(0x80);
                        wlcd_data((PRT1DR & 0x03)+0x30);
        a++;
}
Timer8无动作

网友A:
将Timer8_1_Start();放到while回圈外呢

楼主:
没有反应

网友B:
有什么地方漏掉了?

楼主:
Timer8的触发时间该如何设定?

网友C:
           while(1)
                {

                        if ((PRT1DR & 0x03) == 0x03)
                        {
                                Timer8_1_Start();
                                break;
                        }
                }

这样的代码是不是检测PIN脚的,建议使用标志位,这样的循环感觉杀伤力有点大。

网友D:
楼主的定时器是否设置正确,可以先仿真试下定时器是否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