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错误啊?

楼主(2017-02-17):
烧写的过程中报错
  | FAILED! File does not exist or corrupted
这个是什么错误啊?

网友A:
你要烧写的十六进制文件有问题吗?

网友B:
hex 文件是不是放到中文目录下面了,试一下英文目录

网友C:
应该是中文路径吧

网友D:
你确定你把文件加载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