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扰性能

楼主(2017-02-17):
用交流接触器中的线圈两端各引出一根线
然后一根接到零线上
另一根绕上几个圈后放到MCU上面
然后用这根线的线头去触碰火线
由此引入干扰
可以测测单片机以及周边电路的抗扰性能

楼主:
我比较过两种电路:
一种是DIP的,由于陶振靠的比较近,而且频率不高,几十KHZ吧,基本上能绕三圈也不出问题吧
另一种是贴片的,80个引脚(引脚间距是0.3mm),陶振离得比较远,8MHZ,所以基本上一圈貌似都不行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提提意见,看看怎么样才能使单片机运行得更稳定呢?

网友A:
我现在也有大功率的接触器做MCU的抗干扰测试,这东西很强悍的,要是USB鼠标放的比较近,有时鼠标也抗不住,就挂了

网友B:
可以测布线是否合理,程序设计是否合理问题,但毕竟这程测试方法是拿不出台面的东西

楼主:
楼上能不能给出些比较具体的数据呢?
比如说单面板打正面的话基本上可以扛几圈?
打背面的话又能扛几圈?

楼主:
打双面板的话情况又是什么样的?
又是如何改善这些情况的?

网友C:
这个其实是群脉冲测试

网友D:
群脉冲只是其中的一种干扰源,这个一般至少还伴随着强烈的电火花干扰源,如果你再绕成几圈的话,还等效出一定的断续工作电流环路效果

网友E:
嗯,我们都知道,断续工作的电流环路往往都伴随着电磁场的交变

网友A:
所以,这也是一种干扰源。

网友C:
一般是电源引入的。

网友F:
多用点心思到电源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G: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