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控制灯亮度不好使

楼主(2017-02-17):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看门狗
TACTL=TASSEL_1+TACLR+MC_1; //ACLK为时钟源,清TAR,增计数模式
TACCR0=512-1; //设定PWM周期
TACCTL1=OUTMOD_7; //CCR1输出为reset/set模式
TACCR1=55584; //CCR1的PWM占空比设定
TACCTL2=OUTMOD_7; //CCR2输出为reset/set模式
TACCR2=28; //CCR2的PWM占空比设定
P1DIR|=BIT0 + BIT6; //P1.2、P1.3输出,对应TA1,TA2
P1SEL|=BIT0 + BIT6; //TA1,TA2输出功能
while(1);
}

网友A:
TACCR1=55584; //CCR1的PWM占空比设定
55584太大了

网友B:
给你个例程,这个我用过 没有问题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WDTPW+ WDTHOLD; //停止看门狗定时器
P1DIR |= 0x0C; //设P1.2 和P1.3 为输出
P1SEL |= 0x0C; //设P1.2 和P1.3 TA1/2 为模块功能
CCR0 = 512-1; //装入PWM 周期值
CCTL1 = OUTMOD_7; //设CCR1输出单元为复位/置位输出模式
CCR1 = 384; //装入CCR1 PWM的占空值
CCTL2 = OUTMOD_7; //设CCR2输出单元为复位/置位输出模式
CCR2 = 128; //装入CCR2 PWM 的占空值
TACTL = TASSEL_1 + MC_1; //时钟源选择ACLK, 定时器A 增计数模式
_BIS_SR(LPM3_bits); //进入LPM3 低功耗模式
}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注意占空比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例程,这个我用过 没有问题
#include
void main(void)

网友F:
PWM占空比宽一些就能看出亮度变化了。

网友F:
检查一下IO的驱动能力可能也不够。

网友G:
注意调节占空比

网友H:
LED亮度不能调节吗?

网友H:
看看是不是驱动能力不够,试试上拉LED

网友I:
测量了PWM占空比了吗?

网友I:
不能控制LED,是驱动能力不足吗?

网友J:
这个是是需要调节占空比的

网友J:
个人认为PWM的方式调节灯的亮度的是非常简单的

网友K:
PWM占空比有问题。

网友K:
占空比太低,不能电量LED。

网友L:
设计LED驱动电路了吗?

网友L:
可以通过IGBT作为驱动电路。

网友M:
PWM占空比调大

网友I:
看看硬件电路。

网友I:
TACCR0=512-1; //设定PWM周期
TACCTL1=OUTMOD_7; //CCR1输出为reset/set模式
TACCR1=55584; //CCR1的PWM占空比设定

这个有问题吧。

网友N:
注意占空比,还有驱动电路

网友O:
这个主要是控制灯的亮暗的啦

网友P:
这个还是蛮好控制的啦,看下输出部分的

网友L:
设置的 占空比太小,亮度不够。

网友L:
如果占空比大了还是不亮,检查电路。

网友Q:
这个是驱动电流太小了。

网友Q:
使用LM298N驱动电流。

网友R:
占空比太小,LED不亮。

网友R:
可以通过延时循环占空比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