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控制com开通关断

楼主(2017-02-17):
我用的sh79f6431的单片机,seg我知道怎么控制,可是我的lcd需要四个COM端来控制,四个com端复用P1.0~P1.3四个管角,只要P1SS寄存器的COMS1位置1就可以使用com功能,置0就使用io功能,我想问的是我使用com功能后 怎么控制com开通关断呢?

网友A:
默认好像都开通

楼主:
是啊,现在不受我控制

网友B:
直接设定LCDRAM的值,硬件会帮你完成的呀

网友:
请问下 怎么控制COM 和S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