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降压型DCDC输出<=输入,可行吗

楼主(2017-02-17):
现在设计一款电路,需要用到DC-DC,型号例如MP1584。
例如输入电压是12-24V,要求输出电压是12V。
那问题来,当输入电压等于或略小于12V(11.5V)的时候,输出能达到12V吗,还是11.5V?
从来没这样用过,求解。

网友A:
降压型的DC-DC,输出电压永远不可能高于输入电压,当你将想调低输出电压时,你会发现(空载情况下)最低的输出电压就是输入电压。
同理,升压型的DC-DC,输出电压永远不可能低于输入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降压型的DC-DC,输出电压永远不可能高于输入电压,当你将想调低输出电压时,你会发现(空载情况下)最低的 ...

升压型DC-DC也有带“LDO”模式的,当输入电压高于设定的输出电压,就启动LDO模式,维持输出电压不变,比如SGM66051

网友C:
我们有降压IC,30V最大输入电压的,占空比100%,输入12V,输出控制12V,负载2A,输出电压11.9V左右Q:55247435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升压型DC-DC也有带“LDO”模式的,当输入电压高于设定的输出电压,就启动LDO模式,维持输出电压不变,比 ...

讨论降压DC-DC模块的性能,并没有讨论自动升降压DC-DC的问题。确实有这样的能自动升降压的DC-DC模块,我手里就有一块,是先用2577将电压升值最高,再用2596将至需要电压大小的那种。现在已经有一个芯片(XL6009)就能实现自动升降压功能的DC-DC了。

网友D:
你说的情况下,输入11.5,输出会略微小于11.5,可能是11.2左右,会有一点点压降。

网友E:
带载 输入12V 输出 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