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DSP最应该懂得157个问题

楼主(2017-02-17):
做DSP最应该懂得157个问题

网友A(2017-09-29):
谢谢兄弟分享,正在学习DSP中!

网友B:
这个额直接下载了的,很不错的总结资料。

网友C:
选择外围芯片很重要。

网友D:
电源如何混接?

网友E:
学习DSP还是需要学习怎么处理数据。

网友F:
里面的内容写的很不错。

网友G:
学习DSP还是要学习算法的。

网友C:
选择不合适的外围芯片,容易降低DSP功效。

网友D:
会不会出现电源之间的干扰问题?

网友F:
推荐个学习DSP的教程吧。

网友E:
现在的DSP+FPGA方案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