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原创】简单介绍STM32F303中片内放大器的使用(一)

楼主(2017-02-17):
欢迎到我的博客:blog.csdn.net/u010495967

本文由CECEHANG原创,采用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版 (CC BY-NC-SA4.0)协议。
1.F3系列介绍
The STM32 F3 seriescombines a 32-bit ARM® Cortex®-M4 core (with FPU and DSP instructions) runningat 72 MHz with a high number of integrated analog peripherals leading to costreduction at application level and simplifying application design.
以上是官网对STM32F3系列的简单介绍,可见,STM32F3是ST公司出产的一系列性能较好的MCU,对其属于模拟电路部分的外设进行了增强。比如STM32F303中有四个可以程控增益的运算放大器。STM32F3系列MCU应用不如F4系列那么广泛,因此相关的网上学习资料也较少。本人经过短时间的接触后,对这一系列单片机有了一些了解。本文就是将本人对STM32F3系列(主要是STM32F303)芯片中的运放(OPAMP)的一些简单理解分享出来,帮助更多的人。
大多数参考资料都是来自ST公司的官方网站,由于参考资料都是英文,而本人的英语水平欠佳,所以并没有完整地翻译参考资料。同时,**中难免有叙述不到位或不准确的部分。对于文中的谬误请大家多多包涵,不吝批评,我会加以改正。
由于手头有一块ST公司的STM32F3DISCOVERY板,它上面的MCU型号是STM32F303VCT6,因此本文主要针对的是STM32F303芯片。

2.运算放大器(OPAMP)
**主要针对的是芯片内部的运放,因此对其他芯片的资源不做过多介绍,针对该款芯片的运放(OPAMP)做个简单介绍:blog.csdn.net/u010495967
l   8.2MHz带宽
l   0.5mA的输出能力
l   轨到轨输入/输出
l   在程控增益模式(PGA),增益大小可设置为2,4,8,16
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端输出端与MCU的IO的连接可以在MCU用户手册中找到,从手册提供的框图中也可以找到IO的连接方式,而且更加形象。这里以STM32F303中的一个运放模块为例,看看它的连接。

图 STM32F303内部运放框图的一部分
主要看红框中的部分,梯形可以看成是多路输入一路输出的选择器。我们可以看到对于OPAMP1,同相输入端有四个IO口可以选择,分别是PA1,PA3,PA5,PA7(注意:根据手册上的一句话“The external gainsetting mode gives full flexibility to choose the amplifier configuration and feedbacknetworks.”根据这句话我认为这四个IO口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复用输入,由程序决定)。其中PA5可以复用为芯片内部DAC的一个输出端,PA7同时也能复用成OPAMP2的同相输入端。对于OPAMP1,它的反相输入端可以选择PA3,PC5之一。从图中可以看出,OPAMP1的输出可以直接连接到芯片内部的ADC模块,作为ADC的输入,同时也能将PA2复用为它的输出。从这种框图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芯片内部各模块的连接,对于应用MCU帮助很大。

若将片内运放的输出直接作为片内ADC的输入的话,需要同时使能ADC及运放,而且运放与ADC的连接是固定的,比如OPAMP1的输出连接到了片内ADC1的channel3上。
3.运放的工作模式
接下来是应用片内运放,运放工作的三种模式:
l   独立模式,外接增益调整模块(大概是将运放单独拿出来,连接外部电路才能控制增益)
Standalone mode (external gain setting mode)
l  电压跟随模式
l  程控增益模式
3.1独立模式
图 运放处于独立模式时的说明图
看上图,上图是运放处于独立模式时的说明图片,为了便于说明,将实际工作的电路用红笔勾出(如图片下部分),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是一个基本的反相放大电路,它的增益由外部的两个电阻来确定,片内的运放只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运放出现。当然也完全可以接成其他形式的放大电路。
3.2跟随模式
这个模式下运放作为一个电压跟随器,其增益为1。例如同相输入可以与DAC相连,使电路输出阻抗增大。

图 电压跟随模式的说明图
3.3程控增益模式
增益可以在2/4/8/16中选择,也可以用这个运放来做个有源滤波器。
图 程控增益模式的说明图
图 运放用作有源滤波器
暂时写这么多,关于程序的方面下次再写,谢谢大家。
主要参考资料包括:
DS10362: ARM® Cortex®-M4 32b MCU+FPU, up to 512KB Flash, 80KB SRAM,FSMC, 4 ADCs, 2 DAC ch., 7 comp, 4 Op-Amp, 2.0-3.6 V
RM0316: STM32F303xB/C/D/E, STM32F303x6/8, STM32F328x8, STM32F358xC,STM32F398xE advanced ARM®-based MCUs
上述文档由ST公司编写,并发布于其官网上。接下来我也会将这些资料整理好发出去。
——
       欢迎交流:smallhang@aliyun.com
博客:blog.csdn.net/u010495967
——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作者及本人博客地址:blog.csdn.net/u010495967谢谢!

网友A:
这个STM32还有片内放大器?

网友A:
以前都是外界的DAC放大电路。

网友B:
这个F3系列资料不多啊,没想到还有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F3系列资料不多啊,没想到还有运放。

对,中文网上的有关资料并不多,所以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都是外界的DAC放大电路。

现在可以省去一个放大器了

网友B:
内置的也可以通过程序控制,硬件也更简单

网友(2020-02-04):
请问一下增益模式下,只用运放的正,输出还能用作其他ADC检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