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6.0 烧写28016出错

楼主(2017-02-17):
CCS6.0 烧写28016 Flash 总是出错,只能烧RAM :

C28xx: Flash Programmer: Unable to read algorithm file (C:\ti\ccsv6\ccs_base\DebugServer\bin\..\..\c2000\flashAlgorithms\FlashAPIInterface28016V1_00.out). Operation cancelled.
C28xx: Flash Programmer: Unable to read algorithm file (C:\ti\ccsv6\ccs_base\DebugServer\bin\..\..\c2000\flashAlgorithms\FlashAPIInterface28016V1_00.out). Operation cancelled.
C28xx: Flash Programmer: Error encountered when writing to flash memory
C28xx: GEL: File: C:\led_test_flash\Debug\led_test.out: Load failed.

网友A:
烧写插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A:
还有确保一下    看看片子是否被锁

网友B:
提示说:烧写是算法文件没有找到
你可能要重新设置一下, 或者找一下这个文件,再配置到烧写的配置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