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与linux

楼主(2017-02-17):
本人大二,本科学的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学校很一般。。。。
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linux,想学习学习,但是不知道linux对这个专业有什么意义,还是一点都不搭边。。。
望大神指教一二
谢谢

网友A:
技术是相通的,举个例子:电力行业二次设备上有一行叫继电保护,和电气自动化专业对口的,而继电保护现在主流方向就是服务器+控制器,而这里的服务器就是UNIX或者LINUX
所以好好学 会有帮助的

网友B:
嗯,技术是相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技术是相通的

谢谢大神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 Linux相关专辑 15册 817M ◆〓 , Linux玩家小书柜  鸟哥的linux私房菜 基础学习篇 第三版 940页 32.4M ...

太感谢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是相通的,举个例子:电力行业二次设备上有一行叫继电保护,和电气自动化专业对口的,而继电保护现在主 ...

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D:
学通Linux得先掌握操作系统原理,掌握操作系统原理得先学数据结构和算法,学算法前最好看看离散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