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带容性负载问题

楼主(2017-02-18):
(无正文)

网友A:
未达到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也能叫“冲击电流”?

网友B:
你考虑一下一个带电电容和一个不带电容并联瞬间的情况。

网友C:
1、开关电源的稳压性能有限,带大负荷后,也会有所下跌。
2、你测试到的冲击电流远不是实际的冲击电流,电容器刚充电瞬间的电流基本取决于电源的内阻。如果想看看冲击电流较大体的情况,应该设法用示波器观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考虑一下一个带电电容和一个不带电容并联瞬间的情况。

谢谢,好像就是您说的这个瞬间的情况,问题出现在先加电容负载,大概1ms后后级的模块开始用电工作时出现电容两端的电压下降的情况,您能在帮忙分析下吗?

网友D:
延时,反馈回路的相位延时。也就是带宽不够,时哉上讲响应时间不是足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