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用肩灯控制芯片-有咩有便宜有好用的

楼主(2017-02-18):
(无正文)

网友A:
用HT的TE812P08S, 1.10元/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HT的TE812P08S, 1.10元/片

挺便宜

开发平台容易上手不 只用过KEILC和和PIC 的MPLA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挺便宜

开发平台容易上手不 只用过KEILC和和PIC 的MPLAB

开发装置几百元买个e-link,具体联系上面的陆总吧.

网友B:
合泰的还是很便宜的,以前我也用过,不是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当时还是一般吧,

网友C:
看错了,删除

网友D:
台湾的低价 MCU 了  没什么功能的话就 4位机就好了,  这样项目上 PIC ~~~有些浪费阿

网友E:
几毛钱的要不要?要的话私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湾的低价 MCU 了  没什么功能的话就 4位机就好了,  这样项目上 PIC ~~~有些浪费阿 ...

是的 有同感 接手过来已经时间很急了

网友F:
我们的 几毛钱   有需要 可以联系 QQ  394233008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 有同感 接手过来已经时间很急了

STC 8IO 一片,看看你们的量了 0.9x~1.x 之间,  一个下午应该可能以把程序写完了,开个小狗狗,就可以放心的工作了 ,

2.4V~3.6V  锂电直供或用二级管降压, 在开省电模式, MCU 只有1ua 左右,  不知指示灯 能改成 4个灯不 哪就更省电了也能用MCUIO直接驱动,

MCU 有 70ma 的驱动精能力。控制好了的话驱动 3级管也不用了,,,,,直的是单片机了。。。。就接个电源开关和模式开关~~~ 之后锂电(磷酸锂)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 8IO 一片,看看你们的量了 0.9x~1.x 之间,  一个下午应该可能以把程序写完了,开个小狗狗,就可以放 ...

公司用的都是PIC单片机  STC调试烧写工具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公司用的都是PIC单片机  STC调试烧写工具都没有

STC调试烧写工具.... 就一个 TTL 串行通信就行了   经典的就是 USB转 TTL

要不就 RS232转 TTL

要不就 RS232转 RS232-TTL

在不就是 USB 转 RS232

最高效率最简单就是  电脑的 USB 接  USB转TTL 直接到 MCU  L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