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c3041 和 可控硅 组成的开关电路

楼主(2017-02-18):
网上很多关于moc3041 和可控硅组成的应用电路,我不明白连接moc3041 的那两个电阻的作用,以及当光耦导通时整个的工作原理?????

希望大神能讲的尽量详细一些!!!!!!!!!!!!!!!

还有 ,控制大功率的时候,是直接选用继电器好还是用  moc3041+可控硅比较好?????

网友A:
串在A2的是限流电阻。
另一个是降低干扰用的吧。
至于用继电器好还是可控硅好,要看具体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在A2的是限流电阻。
另一个是降低干扰用的吧。
至于用继电器好还是可控硅好,要看具体情况。 ...

moc3041 的4脚和6脚接的那两个电阻的作用??

不是说 继电器的开和关需要反应时间嘛,用可控硅是不是能反应快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c3041 的4脚和6脚接的那两个电阻的作用??

你还是贴个图再说吧。。。。。

网友:
如图所示

网友:
请大家看下51   o 和330  o 电阻的作用!!!

以及系统正常工作的时候是怎么控制的,请大家解释的详细一些

网友B:
楼主把MOC3041的datasheet下载下来,里面就有关于应用电路的设计计算过程。

网友C:
继电器控制不了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