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滤波器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7-02-18):
无论看什么书,讲到滤波器了,后面直接介绍巴特沃斯、切比雪夫等等各种滤波器,说明其特点,以及归一化参数值。
但没有看到一本书说明这些滤波器选取这些参数的理由。

大家讨论一下:

从各种滤波器介绍来看,所有的滤波器都有优势和局限,难道这已经是最优值了吗?如果是的话,这些值是如何求出来的?从数学上看,应该类似于求极值之类的,这些滤波器就是传递函数的极值点。如果不是最优的话,取各种名称没有任何意义了。

网友A:
平时滤波器用的不多,

网友B:
“但没有看到一本书说明这些滤波器选取这些参数的理由。”

有说明相关内容的书,只是你没看到而已。

常规的滤波器设计可参照一般书籍或手册,特殊点的则看专著。

网友C:
  巴特沃斯的极点分布在一个圆上,其他的一些滤波器分布在一个椭圆上,至于为什么,也许是数学上的一些“巧合”,我这里稍微胡说一下,频率轴上的波动跟各个极点零点的距离是有关系的,我个人推测,巴特沃斯之类的滤波器是工程需要,事先调试好参数取得的波动“巧合”,之后再做的数学上的理论推导完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滤波器用的不多,

我也就用简单的低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没有看到一本书说明这些滤波器选取这些参数的理由。”

有说明相关内容的书,只是你没看到而已。

当然肯定有,但介绍滤波器的书,说一下选择参数的理由也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巴特沃斯的极点分布在一个圆上,其他的一些滤波器分布在一个椭圆上,至于为什么,也许是数学上的一些“巧 ...

嗯,多谢。不过大家好象也不知道理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楼主想交流更多硬件方面的知识,我给楼主推荐一个企鹅群:326229970,里面都是北京的硬件工程师,还有 ...

多谢

网友E:
逼近理论可不好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