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MINI54 MUC PWM 示例代能初学

楼主(2017-02-18):
初学新唐MCU,求MINI54 MUC PWM 、茇、一些简单控制示例代能初学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Revision: 7 $
* $Date: 15/10/06 1:21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emonstrate the dead-zone feature with PWM.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ini51Series.h"

void PWM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32_t cnt;
    static uint32_t out;

    // Channel 0 frequency is 100Hz, every 1 second enter this IRQ handler 100 times.
    if(++cnt == 100) {
        if(out)
            PWM_EnableOutput(PWM, 0x3F);
        else
            PWM_DisableOutput(PWM, 0x3F);
        out ^= 1;
        cnt = 0;
    }
    // Clear channel 0 period interrupt flag
    PWM_ClearPeriodIntFlag(PWM, 0);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Set P5 multi-function pins for XTAL1 and XTAL2 */
    SYS->P5_MFP &= ~(SYS_MFP_P50_Msk | SYS_MFP_P51_Msk);
    SYS->P5_MFP |= (SYS_MFP_P50_XTAL1 | SYS_MFP_P51_XTAL2);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internal 22.1184MHz */
    CLK->PWRCON = CLK_PWRCON_XTL12M | CLK_PWRCON_IR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_STB_Msk | CLK_CLKSTATUS_IRC22M_STB_Msk);

    /* Enable IP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_EN_Msk | CLK_APBCLK_PWM01_EN_Msk | CLK_APBCLK_PWM23_EN_Msk | CLK_APBCLK_PWM45_EN_Msk;

    /*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from external crystal*/
    CLK->CLKSEL1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Msk) | CLK_CLKSEL1_UART_S_XTAL;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1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 RXD, TXD */
    SYS->P0_MFP = SYS_MFP_P00_TXD | SYS_MFP_P01_RXD;

    /* Set P0 multi-function pins for PWM Channel 5  */
    SYS->P0_MFP = SYS_MFP_P04_PWM5;
    /* Set P2 multi-function pins for PWM Channel 0~4  */
    SYS->P2_MFP = SYS_MFP_P22_PWM0 | SYS_MFP_P23_PWM1 | SYS_MFP_P24_PWM2 | SYS_MFP_P25_PWM3 | SYS_MFP_P26_PWM4;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t32_t main (void)
{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In the end of SYS_Init() will issue SYS_LockReg()
       to 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user want to write
       protected register, please issue SYS_UnlockReg()
       to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necessary */
    SYS_Init();

    /* Init UART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_Open(UART, 115200);

    printf("\nThis sample code will output PWM channel 0 to with different\n");
    printf("frequency and duty, enable dead zone function of all PWM pairs.\n");
    printf("And also enable/disable PWM output every 1 second.\n");
    // PWM0 frequency is 100Hz, duty 30%,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 0, 100, 30);
    PWM_EnableDeadZone(PWM, 0, 400);

    // PWM2 frequency is 300Hz, duty 50%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 2, 300, 50);
    PWM_EnableDeadZone(PWM, 2, 200);

    // PWM4 frequency is 500Hz, duty 70%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 4, 600, 70);
    PWM_EnableDeadZone(PWM, 4, 100);

    // Enable output of all PWM channels
    PWM_EnableOutput(PWM, 0x3F);

    // Enable PWM channel 0 period interrupt, use channel 0 to measure time.
    PWM_EnablePeriodInt(PWM, 0, 0);
    NVIC_EnableIRQ(PWM_IRQn);

    // Start
    PWM_Start(PWM, 0x3F);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
/******************************************************************************
* @file     main.c
* @version  V1.00
* $Revision: 2 $
* $Date: 15/09/24 5:28p $
* @brief    Demonstrate the PWM double buffer featur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ini51Series.h"

uint32_t duty30, duty60;
void PWM_IRQHandler(void)
{
    static int toggle = 0;  // First two already fill into PWM, so start from 30%

    // Update PWM channel 0 duty
    if(toggle == 0) {
        PWM_SET_CMR(PWM, 0, duty30);
    } else {
        PWM_SET_CMR(PWM, 0, duty60);
    }
    toggle ^= 1;
    // Clear channel 0 period interrupt flag
    PWM_ClearPeriodIntFlag(PWM, 0);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Set P5 multi-function pins for XTAL1 and XTAL2 */
    SYS->P5_MFP = SYS_MFP_P50_XTAL1 | SYS_MFP_P51_XTAL2;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UART), HIRC */
    CLK->PWRCON = 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CLK_PWRCON_HXT;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XTL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XTL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XTAL,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IP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_EN_Msk | CLK_APBCLK_PWM01_EN_Msk;

    /*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from external crystal*/
    CLK->CLKSEL1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Msk) | CLK_CLKSEL1_UART_S_XTAL;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0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 RXD, TXD */
    SYS->P0_MFP = SYS_MFP_P00_TXD | SYS_MFP_P01_RXD;

    /* Set P2 multi-function pin for PWM Channel 0  */
    SYS->P2_MFP = SYS_MFP_P22_PWM0;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t32_t main (void)
{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In the end of SYS_Init() will issue SYS_LockReg()
       to 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user want to write
       protected register, please issue SYS_UnlockReg()
       to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necessary */
    SYS_Init();

    /* Init UART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printf("This sample changed PWM0 output between 30%% and 60%% duty ratio\n");
    /*
        PWM channel 0 wave form of this sample changed between 30% and 60% duty ratio
    */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 0, 1000, 30);

    // Save 30% duty setting
    duty30 = PWM->CMR[0];
    // Calculate 60% duty setting. CMR store the actual value minus 1.
    duty60 = (duty30 + 1) * 2 - 1;

    // Enable output of all PWM channel 0
    PWM_EnableOutput(PWM, 1);

    // Enable PWM channel 0 period interrupt
    PWM_EnablePeriodInt(PWM, 0, PWM_PERIOD_INT_UNDERFLOW);
    NVIC_EnableIRQ(PWM_IRQn);

    // Start
    PWM_Start(PWM, 0x1);

    // Fill second duty setting immediately after PWM start
    PWM_SET_CMR(PWM, 0, duty60);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
http://www.nuvoton.com/hq/produc ... ni54fde?__locale=zh
点开进去找软件里的BSP,就是板级支持包了,里面有例程序和库函数。

网友:
Mini51为Cortex-M0 32位微控制器系列,其特点为宽电压工作范围 2.5V至 5.5V与-40℃ ~ 105℃工作温度、内建22.1184 MHz高精度RC晶振(±1%精确度,25℃ 5V)、并内建Data Flash、欠压检测、丰富外设、整合多种串行传输接口、高抗干扰能力(8KV ESD/4KV EFT)、支持在线系统更新(ISP)、在线电路更新(ICP)与在线应用程序更新(IAP),提供封装有TSSOP20、QFN33(4mm*4mm与5mm*5mm)与LQFP48。

应用领域 :

门禁系统/警报器、温度传感设备、直流无刷马达应用等等。

网友: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2.10
* $Date: 15/10/12 8:06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how how to toggle GPIO pin.
*
* @note
* Copyright (C) 2012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ini51series.h"
#include "GPIO.h"

void SYS_Init(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 Init System Clock                                                                                       */
    /*---------------------------------------------------------------------------------------------------------*/

    /* Set P5.0 and P5.1 -> XTAL  */
    SYS->P5_MFP &= ~(SYS_MFP_P50_Msk | SYS_MFP_P51_Msk);
    SYS->P5_MFP |= (SYS_MFP_P50_XTAL1 | SYS_MFP_P51_XTAL2);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internal 22.1184MHz */
    CLK->PWRCON |= CLK_PWRCON_XTL12M | CLK_PWRCON_IR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_STB_Msk | CLK_CLKSTATUS_IR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XTL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XTAL,CLK_CLKDIV_HCLK(1));

    /* STCLK to XTL STCLK to XTL */
    CLK_SetSysTickClockSrc(CLK_CLKSEL0_STCLK_S_XTAL);

    /* Enable IP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_MODULE);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_MODULE,CLK_CLKSEL1_UART_S_XTAL,CLK_CLKDIV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0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 RXD and TXD */
    SYS->P0_MFP &= ~(SYS_MFP_P01_Msk | SYS_MFP_P00_Msk);
    SYS->P0_MFP |= (SYS_MFP_P01_RXD | SYS_MFP_P00_TXD);

    /* To update the variable SystemCoreClock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void UART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SYS_IPRSTC2_UART_RST_Msk);

    /* Configure UART and set UART Baudrate */
    UART_Open(UART, 115200);

}

void delay_loop(void)
{
    __IO uint32_t j;

    for(j=0; j<60000; j++);
    for(j=0; j<60000; j++);
    for(j=0; j<60000; j++);
    for(j=0; j<60000; j++);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 (void)
{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In the end of SYS_Init() will issue SYS_LockReg() to 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user want to write protected register, please issue SYS_UnlockReg() to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

    /* Init UART for printf */
    UART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 \n");
    printf("|    MINI51 GPIO Toggle Sample Code   | \n");
    printf("+-------------------------------------+ \n");

    /*set P3.6 to output mode */
    GPIO_SetMode(P3, BIT6, GPIO_PMD_OUTPUT);
    P36 = 1;

    while(1) {
        P36 ^= 1;
        delay_loop();
    }
}

网友:
/******************************************************************************
* @file     main.c
* @version  V1.00
* $Revision: 6 $
* $Date: 15/10/06 1:25p $
* @brief    Demonstrate the usage of TIMER_Delay() API to generate a 1 second delay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ini51Series.h"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Set P5 multi-function pins for XTAL1 and XTAL2 */
    SYS->P5_MFP &= ~(SYS_MFP_P50_Msk | SYS_MFP_P51_Msk);
    SYS->P5_MFP |= (SYS_MFP_P50_XTAL1 | SYS_MFP_P51_XTAL2);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UART), and internal 22.1184MHz */
    CLK->PWRCON = CLK_PWRCON_XTL12M | CLK_PWRCON_IR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_STB_Msk | CLK_CLKSTATUS_IRC22M_STB_Msk);

    /* Enable UART and Timer 0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_EN_Msk | CLK_APBCLK_TMR0_EN_Msk;

    /*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from external crystal*/
    CLK->CLKSEL1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Msk) | CLK_CLKSEL1_UART_S_XTAL;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1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 RXD, TXD */
    SYS->P0_MFP = SYS_MFP_P00_TXD | SYS_MFP_P01_RXD;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t main(void)
{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In the end of SYS_Init() will issue SYS_LockReg()
       to 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user want to write
       protected register, please issue SYS_UnlockReg()
       to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necessary */
    SYS_Init();

    /* Init UART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_Open(UART, 115200);

    printf("\nThis sample code use timer to create a small delay \n");
    while(1) {
        printf("Delay 1 second\n");
        TIMER_Delay(TIMER0, 1000000);
    }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
/******************************************************************************
* @file     main.c
* @version  V1.00
* $Revision: 9 $
* $Date: 15/10/06 11:04a $
* @brief    This sample toggles P3.6 to turn on board LED on and off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ini51series.h"
#include "gpio.h"

void SYS_Init(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 Init System Clock                                                                                       */
    /*---------------------------------------------------------------------------------------------------------*/

    /* Set P5.0 and P5.1 -> XTAL  */
    SYS->P5_MFP &= ~(SYS_MFP_P50_Msk | SYS_MFP_P51_Msk);
    SYS->P5_MFP |= (SYS_MFP_P50_XTAL1 | SYS_MFP_P51_XTAL2);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internal 22.1184MHz */
    CLK->PWRCON |= CLK_PWRCON_XTL12M | CLK_PWRCON_IR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_STB_Msk | CLK_CLKSTATUS_IR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XTL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XTAL,CLK_CLKDIV_HCLK(1));

    /* STCLK to XTL STCLK to XTL */
    CLK_SetSysTickClockSrc(CLK_CLKSEL0_STCLK_S_XTAL);

    /* Enable IP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_MODULE);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_MODULE,CLK_CLKSEL1_UART_S_XTAL,CLK_CLKDIV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0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 RXD and TXD */
    SYS->P0_MFP &= ~(SYS_MFP_P01_Msk | SYS_MFP_P00_Msk);
    SYS->P0_MFP |= (SYS_MFP_P01_RXD | SYS_MFP_P00_TXD);

    /* To update the variable SystemCoreClock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void UART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SYS_IPRSTC2_UART_RST_Msk);

    /* Configure UART and set UART Baudrate */
    UART_Open(UART, 115200);

}

void delay_loop(void)
{
    __IO uint32_t j;

    for(j=0; j<60000; j++);
    for(j=0; j<60000; j++);
    for(j=0; j<60000; j++);
    for(j=0; j<60000; j++);
}

int main(void)
{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In the end of SYS_Init() will issue SYS_LockReg() to 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user want to write protected register, please issue SYS_UnlockReg() to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

    /* Init UART for printf */
    UART_Init();

    printf("+---------------------------------+\n");
    printf("|    Mini51 NuTiny Sample Code    |\n");
    printf("+---------------------------------+\n");

    /*set P3.6 to output mode */
    GPIO_SetMode(P3, BIT6, GPIO_PMD_OUTPUT);        // For NuTiny-SDK-Mini51L
    /*set P2.4 or P3.6 to output mode */
    //GPIO_SetMode(P2, BIT4, GPIO_PMD_OUTPUT);        // For NuTiny-SDK-Mini51F

    while(1) {
        P36 = 0;            // For NuTiny-SDK-Mini51L
        //P24 = 0;          // For NuTiny-SDK-Mini51F
        delay_loop();
        P36 = 1;            // For NuTiny-SDK-Mini51L
        //P24 = 1;          // For NuTiny-SDK-Mini51F
        delay_loop();
    }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A:
最好你去全部下载吧,还不小呢,有几十M

网友B:
/* Set P1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 RXD, TXD */
    SYS->P0_MFP = SYS_MFP_P00_TXD | SYS_MFP_P01_RXD;

    /* Set P0 multi-function pins for PWM Channel 5  */
    SYS->P0_MFP = SYS_MFP_P04_PWM5;
同样的寄存器不同的赋值方法,就实现了不同的功能。

网友C(2017-03-28):
请问哪里有便宜的mini51系列开发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哪里有便宜的mini51系列开发板

去新唐天猫旗舰店问店主买,是新唐自己的销售吧

网友E:
希望什么时候能送点mini51就好了,不好买。

网友F:
官方好像只有mini51的例程。

网友G:
这个系列应该也算是mini51的吧,官方的开发软件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H:
内建22.1184 MHz这个可以提供115200波特率的时钟没问题吧

网友I:
属于mini51系列,你下载那个的BSP应该就可以通用

网友A:
新唐的好多系列如果通用的话,只提供一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