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NUC131LC2AE 是一款超值的带CAN,9个串口的芯片(6个uart普通...

楼主(2017-02-18):
NUC131LC2AE 是一款超值的带CAN,9个串口的芯片(6个uart普通串口+3个LIN串口)。

加上3个LIN,相当于是9个串口,超级强大的。
供电电压:2.5-5.5V

NuMicro® NUC131系列特色为宽电压工作范围2.5V至5.5V, 工作温度: -40℃至105℃, 内建22.1184MHz高精度晶振(1%准确度)。 备有丰富的外设, 如CAN2.0A/B, 定时器, 看门狗定时器,多组UART, SPI, I2C, PWM, 12位ADC, 模拟比较器等.提供多种包装 LQFP48, LQFP64。
应用领域 :
工业控制, 电梯面板控制, 通讯系统等。
关键特性 :
? 内核
- ARM Cortex®-M0
- 最高运行频率 50 MHz
- 操作电压:2.5V ~ 5.5V
- 工作温度:-40℃ ~ 105℃
? 内存
- 36KB 应用程序Flash
- 内嵌8KB SRAM
- 4KB Data Flash
- 支持在线系统更新ISP
  (In-System Programming)
- 支持在线电路更新ICP
  (In-Circuit Programming)
? 模拟转数字转换器 (ADC)
- 提供8通道
- 12位分辨率
- 可达1 MSPS (每秒采样率)
? 脉宽调变 (PWM)
- 内建16位PWM产生器,可输出24路PWM
  或4组互补配对PWM
? 通讯接口 (Connectivity)
- 一组 CAN2.0A/B
- 一组 SPI (可达36 MHz)
- 两组 I2C (可达 400 kHz)
- 六组 UART (可达1 Mbps)
? 时钟控制
- 外部4 to 24 MHz 高速晶振
- 内部22.1184 MHz 振荡器
  (1% 精准度25℃, 5V)

楼主:
听说是针对汽车,电梯等等高安全应用的芯片。汽车级的温度等级。

网友:
工作温度范围,很是适合汽车电子。

网友:
听上面说就是为了汽车电子做的, 因此也带了个CAN,不难看出,随着汽车智能化的开展,新唐也加入到汽车电子的大军中了。

网友:
一般带CAN的都适合用于汽车电子,这个是汽车电子的标配。

网友A:
问题很高

网友B:
局域互联网络(LIN)标准是针对汽车分布式电子系统而定义的一种低成本的串行通讯网络,是对控制器区域网络(CAN)等其它汽车多路网络的一种补充,适用于对网络的带宽、性能或容错功能没有过高要求的应用。LIN总线是基于SCI(UART)数据格式,采用单主控制器/多从设备的模式,是UART中的一种特殊情况。

网友B:
LIN(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是一种低成本的串行通讯网络,用于实现汽车中的分
布式电子系统控制。LIN 的目标是为现有汽车网络(例如CAN 总线)提供辅助功能,因此LIN
总线是一种辅助的总线网络。在不需要CAN 总线的带宽和多功能的场合,比如智能传感器和
制动装置之间的通讯使用LIN 总线可大大节省成本。
LIN 技术规范中除定义了基本协议和物理层外还定义了开发工具和应用软件接口。
LIN 通讯是基于SCI(UART)数据格式,采用单主控制器/多从设备的模式。仅使用一根12V 信号总线和一个无固定时间基准的节点同步时钟线。
这种低成本的串行通讯模式和相应的开发环境已经由LIN 协会制定成标准。LIN 的标准化将为汽车制造商以及供应商在研发应用操作系统降低成本。

网友B:
LIN总线特点
低成本:基于通用UART 接口几乎所有微控制器都具备LIN 必需的硬件;
极少的信号线即可实现国际标准ISO9141 规定;
传输速率最高可达20Kbit/s;
单主控器/多从设备模式无需仲裁机制;
从节点不需晶振或陶瓷震荡器就能实现自同步,节省了从设备的硬件成本;
保证信号传输的延迟时间;
不需要改变LIN 从节点的硬件和软件就可以在网络上增加节点;
通常一个LIN 网络上节点数目小于12 个共有64 个标志符;
LIN 的通讯规则
一个LIN 网络由一个主节点一个或多个从节点组成,所有节点都有一个从通讯任务。
该通讯任务分为发送任务和接收任务,主节点还有一个主发送任务。
一个LIN 网络上的通讯总是由主发送任务所发起的。主控制器发送一个起始报文,该起
始报文由同步断点和同步字节消息标志符所组成。相应的,在接受并且滤除消息标志符后,
一个从任务被激活并且开始本消息的应答传输。该应答由2/4/8 个数据字节和一个校验码所组成。起始报文和应答部分构成一个完整的报文帧。
怎样正确组成LIN 报文帧由报文标志符指示该报文的组成。这种通讯规则可以用多种方式来交换数据:由主节点到一个或多个从节点;由一个从节点到主节点或其他的从节点,通讯信号可以在从节点之间传播而不经过主节点或者主节点广播消息到网络中的所有节点。报文帧的时序由主控制器控制

网友B:
The Cortex™-M0 处理器是一个可配置,多级流水线的 32 位精简指令集处理器。它有 AMBA、AHBLite接口和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具有可选的硬件调试功能,可以执行 Thumb 指令,并与其它 Cortex-M 系列兼容。支持两种模式 - Thread 模式与 Handler 模式。异常时系统进入 Handler 模式。从 Handler 模式返回时,执行异常返回。复位时系统进入Thread 模式。Thread 模式也可由异常返回时进入。

网友C(2020-07-12):
这个片子的CAN不太好用,资料太少,厂家提供的范例有误,玩玩可以,做产品很难

网友:
这个芯片为了使用CAN同时收发,找了N的例程不断测试才成功,DEMO做的真烂!